变频器驱动电机后,电机三角形连接居然频率不能高于2.5HZ

楼主(2011-05-08):
变频器驱动电机后,电机三角形连接居然频率不能高于2.5HZ,变频器是易驱3100,2.2KW的!

网友A:
如果你变频器没设定对输出频率的限制,可能你变频器坏了吧

楼主:
改成Y接法就可以用了,不知道到为什么?就是奇怪!

网友B:
楼主提问时前提条件不充分要先告诉大家变频器工作电压,电机工作电压。

不要随便下结论变频器是不是坏了,首先判断变频器是否为380v,电机是否默认工作电压为380v,在看电机的默认接法是否为星接,其实国内380v电压的电机在4kw以下都为星接,如果这三个条件成立,接成角接后,电机工作电流增大到原来的额定电流1.732倍,变频器可能会过流限速保护,这是很正常的结果,就用6se70系列也会这样,除非你不想让电机活了!

其实在生产现场应用当中,(380v4kw以下电机)有很多应急的场合因为380v变频器坏掉,而手头有有22v变频器就把电机的星接改为角接,就可以继续生产了。电机的转矩特性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C:
楼上神人,说得很清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改成Y接法就可以用了,不知道到为什么?就是奇怪!

你的电机是380V  Y接的电机,你错接成△的原故!

网友E:
电动机接法不对。

楼主:
对:SZALPHA 关于

楼主提问时前提条件不充分要先告诉大家变频器工作电压,电机工作电压。

不要随便下结论变频器是不是坏了,首先判断变频器是否为380v,电机是否默认工作电压为380v,在看电机的默认接法是否为星接,其实国内380v电压的电机在4kw以下都为星接,如果这三个条件成立,接成角接后,电机工作电流增大到原来的额定电流1.732倍,变频器可能会过流限速保护,这是很正常的结果,就用6se70系列也会这样,除非你不想让电机活了!

其实在生产现场应用当中,(380v4kw以下电机)有很多应急的场合因为380v变频器坏掉,而手头有有22v变频器就把电机的星接改为角接,就可以继续生产了。电机的转矩特性没有任何变化!

内容的回复:很感谢兄弟解释,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