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清心CHF100 4KW空载运行2分钟跳OC3

楼主(2011-05-08):
CHF100 4KW 空载运行1-2分钟就跳OC3,不知是哪里的问题,A7840我都换了,检测电路我也查了,驱动电压也都正常啊!运行时电流也很正常的,带1.5KW的电机空载,也不跳OC3呀!很正常的!就带4KW的电机空载就不行了!

网友A:
 干扰    有可能是干扰引起     控制板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你可以加我 QQ56527879

网友B(2011-06-30):
查一下给7840原边供电的78L05输出是不是都是5V。如果是5V那可能是后面运放电路的比例错了。(电阻错了)

网友C:
看一下P0.01确认一下控制板是否是4kw的?

网友D:
看一下故障是电流,确定不是传感器的问题 把运放拆掉试试看。

网友E(2011-11-10):
英威腾变频器技术应用Q群172663524 欢迎各位工控朋友的加入!此群禁止广告 也欢迎在英威腾工作过或者还在英威腾的朋友 还有英威腾的用户们加入。此群新建 会逐步完善!!

网友F(2011-12-27):
确认电机参数没设错的话,查看加速时间是否过长或者过短,上两样设置正确后,再次启动电机,查看频率是否不能上升或者不能下降~大部分这个问题可能是带负载的泵有点卡,或者负载过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