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库组态跟数据库变量是什么关系

楼主(2011-05-08):
我在入门视频里看到只在数据库组态中定义,没有在数据库变量中定义,也能使用,但是看例程时,数据库组态中定义后,数据库变量中也有一个同名.PV 的变量呢?
比如要读VW0地址中的值,那要在两个地方都定义建立吗
我看一般在数据库组态中是建立变量VW0。在数据库变量中还要再建立VW0.PV,才能使用吗?

网友A:
是这样的,要先在数据库组态中定义点,这个点有很多个参数,比如你要采集PLC地址中的Y0寄存器,那么你就在数据库组态中双击某一点,然后打开数据连接标签,选择你的IO设备,然后选择寄存器Y0,这个都很简单的,稍微注意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连接的时候注意左边有几个参数,默认是PV,也有HH、HI等等,这个是表示把数据从PLC里采集上来之后要存储到这个点的哪个参数上去,至于数据库变量里的你可以不用去关注,在画面里引用时直接找到数据库里的这个点的这个参数(如PV)就可以了。

楼主:
那就是数据库变量里的是自动生成的是吧,当在画面中使用数据库组态里变量的一个参数后,就会自动在数据库变量里生成它?

网友B:
对,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C(2011-09-30):
MC90/70 探针
产品介绍:
MC90/70 探针是多功能高深宽比及高分辨率电子束沉积探针。
Nanotools ® MC90/70 探针具有完美的圆柱形针尖形状,提供最高深度和底宽的测量重现性。Nanotools® MC90/70 高深宽比圆柱形探针特别适用于 90 nm 和 70 nm 自动化原子力显微镜在线过程控制。这种探针对倾斜进行补偿并可适用于绝大部分原子力显微镜。
MC90/70 探针是电子束沉积材料,探针高深宽比针尖部分是由高密度、类金刚石碳材料制作而成,显示了与其他普通针尖更优越的性能,如高深宽比、疏水表面性能、高硬度/弹性模量、低热质以及耐磨性能。这种高密度碳材料针尖可以消除静电。这种材料可以使探针获得像金刚石一样的持久性,同时具有高分辨图像扫描性能。通过 Nanotools ®专利的电子束沉积技术,我们可以保证极其对称、纳米精度的坚硬、刚性的高深宽比探针。

技术参数:
针尖 形状: 圆柱形
直径: 55 nm(± 5 nm)
半径: < 5 nm
倾斜补偿: 3 度(± 0.5 度)
长度: 800 nm(± 200 nm)
悬臂 长度: 160 m
宽度: m
厚度: 4 .6m
弹性系数: 42 N/m
振动频率: 285kHz
镀层 针尖: 无
悬臂背面: 铝

订购和咨询热线:15201781974 美国Futurrex公司中国代表处思的(CSSID)公司电话/传真:029-88246406 QQ:1416213462 邮箱:info@cssid.com.cn或futurexinc@gmail.com 公司网址:http://cssid.com.cn/pro_2.asp

网友D(2012-06-07):
研华工控机 研祥工控机
手机:15562532112      电话:0531-82664599      传真:0531-82664599
QQ:1983019212  工控群:152815509
联系人:侯戈
www.jnktb.com

研华工控机亚当模块亚当模块 简称AD,是一种数据采集模块,
有得多型号例如:
ADAM-4011数据采集模块 热电偶输入模块
ADAM-4012数据采集模块 模拟量输入模块
ADAM-4013数据采集模块 热电阻输入模块 www.jnktb.com

ADAM-4015数据采集模块 6路热电阻输入模块
ADAM-4015T数据采集模块 带Modbus的6路热电阻输入模块
ADAM-4016 数据采集模块 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
ADAM-4017数据采集模块 8路模拟量输入模块
ADAM-4017+数据采集模块 8路模拟量输入模块
ADAM-4018数据采集模块 8路热电偶输入模块
ADAM-4018+ 数据采集模块 8路热电偶输入模块
ADAM-4018M数据采集模块 8路模拟量输入数据记录器
ADAM-4019数据采集模块 8路通用模拟量输入模块
ADAM-4019+数据采集模块 8路通用模拟量输入模块
ADAM-4021数据采集模块 模拟量输出模块
ADAM-4022T 数据采集模块 串行双回路PID控制器
ADAM-4024数据采集模块 4路模拟量输出模块
ADAM-4117数据采集模块 8路模拟量输入模块
ADAM-4118数据采集模块 8路热电偶输入模块
ADAM-4050数据采集模块 数字量I/O模块
ADAM-4051数据采集模块 带LED显示的16路隔离数字量输入模块
块
ADAM-4052 数据采集模块 隔离数字量输入模块
ADAM-4053数据采集模块 16路数字量输入模块
ADAM-4055 数据采集模块  带LED显示的16路隔离数字量输入模块
ADAM-4056S数据采集模块 12路吸入型隔离数字量输出模块
ADAM-4056SO数据采集模块 12路源型隔离数字量输出模块
ADAM-4060数据采集模块 继电器输出模块
ADAM-4068数据采集模块 8路继电器输出模块
ADAM-4069数据采集模块 带Modbus的8路功率继电器输出模块
ADAM-4150数据采集模块 数字量I/O模块
ADAM-4168数据采集模块 继电器输出模块
ADAM-4080数据采集模块 计数器/频率模块
ADAM-4914V数据采集模块 ADAM浪涌保护模块
ADAM-4520数据采集模块 隔离RS-232 到 RS-422/485转换器
ADAM-4520I数据采集模块 Robust RS-232 to RS-422/485 Converter
ADAM-4521 数据采集模块  可设地址的RS-232 到 RS-422/485转换器
ADAM-4522数据采集模块 RS-232到RS-422/485转换器
ADAM-4561数据采集模块 1端口隔离USB到RS-232/422/485转换器
ADAM-4562 数据采集模块 1端口隔离USB到RS-232转换器
ADAM-4510 数据采集模块 普通RS-422/485中继器
ADAM-4510S 数据采集模块 隔离RS-422/485中继器
ADAM-4510I数据采集模块 Robust RS-422/485 Repeater
ADAM-4541数据采集模块 光纤到RS-232/422/485转换器
ADAM-4542+ 数据采集模块 单模光纤到RS-232/422/485 转换器

www.jnktb.com

供应GE IFIX4.5/5.0组态软件无限点运行版
正版软件,300点运行带冗余功能iFIX Professional SCADA Pack 300 I/O R/T Ver 4.5
正版软件,900点开发含运行,原装正版iFIX Standard HMI Pack 900 I/O Ver 4.5
正版软件,900点网络版开发版,正版包装iFIX Plus Scada Pack 900 I/O Ver 4.5

济南康泰博控 北京康泰博控

研华工控机 研祥工控机
手机:15562532112      电话:0531-82664599      传真:0531-82664599
QQ:1983019212  工控群:152815509
联系人:侯戈
www.jnkt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