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金桥软件与和利时PLC Modbus链接
工控群号:11357569

楼主(2011-05-09):
--------------------------------------------------------------------------------
紫金桥软件与和利时PLC Modbus链接
--------------------------------------------------------------------------------

紫金桥组态软件可以通过modbus和利时的PlC通讯,其中plc作为modbus从站,紫金桥软件作为modbus主站。紫金桥软件可以读取和利时plc的I区、Q区以及M区的数据,可以写(或强制)Q区及M区数据。和利时plc的默认串口设置是通讯波特率为38400bps,数据位8位,停止位1位,奇偶校验为无校验,modbus地址为51 。这些设置可以通过PowerPro软件进行设置,通过Reset_COMM_PRMT功能块可以重新设波特率、奇偶校验和停止位等通讯参数(点击“在线”菜单中的“通讯参数”弹出“Communication Parameters”通讯参数对话框,可以修改波特率奇偶校验和停止位等参数,)通过调用HollySys_PLC_Ex.lib库中的功能块Set_Local_Address可以设置PLC的modbus从站地址。

对于G3系列PLC产品的地址分为I区(输入区)、Q区(输出区)和M区(中间存储区)。读写I区和Q区的开关量地址=(字节地址×8+位地址)+1,其中字节地址为Powerpro中相应于%Q(I)Xm.n中的m,位地址为PowerPro中相应于%Q(I)Xm.n中的n。例如,显示地址为%QX1.1的通道的状态,则该开关量地址为1(m)*8+1(n)+1=10(m=1,n=1)。读写I区和Q区的模拟量地址(字)=PowerPro中相应通道的实际地址除以2,然后再加1。例如,读写地址为%QW2,则为实际地址/2(转化为字偏移量)+1(补偿偏移),即2。读写M区的地址与读写I区和Q取的地址相似,采用上面的方法得到地址后,在最前面加上3000即可。对于M区的数据,在使用时要注意MB0~MB99作为系统诊断用,可以读取不可以写入,用户只能使用MB100之后的M区数据。I区(开关量)对应紫金桥软件中DI离散输入量内存区,Q区(开关量)对应DO离散输出量内存区,M区(开关量)对应紫金桥中的DO离散量输出量内存区,对于I区模拟量对应AR输入寄存器内存区,Q区模拟量对应HR保持寄存器区,M区模拟量对应HR保持寄存器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