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特殊的单梁电动葫芦故障处理?

楼主(2011-05-09):
故障现象:10吨单梁电动葫芦由总开关,总接触器,各机构正反转接触器及控制回路组成,按钮盒包括急停,启动,停止总接触器按钮,各机构操作按钮组成,安装好后,调试时,大车,小车可以正常运行,起升机构操作上升或下降按钮时,跳总接触器,当按住电源启动按钮保证总接触器吸合后,按上下按钮时,起升接触器来回闭合,断开,不停跳动。

排查过程:首先排查线路,没有问题,单独将起升电机线接入总接触器,可以运行,将动力回路断掉,单独测试控制回路,起升机构接触器可以正常吸合,但是动力送电后,就跳接触器,电机绝缘正常。

故障解决办法:根据多方排查,控制回路,动力回路,对地绝缘,都正常,最后怀疑电源问题,因为现场牵的临时电源,线路较长,且临时电源线只有2.5mm2,后来从新换进线电源,问题解决。

启发:这个小安装工程原由一家安装公司承接,先后派多位人员处理故障都没有发现问题所在,后经朋友介绍,让我过去处理,了解情况后,也作了多次排查,最后才怀疑电源问题。

1,对已经排除的故障要坚持,(如控制回路,动力回路,绝缘等)

2,不要相信表象,敢于对未认证的东西进行怀疑

3,现场故障现象是很多的,有的可能未曾想到过

4,有些问题本身很简单,但是要找出来非常困难

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

网友A:
主电源线细!跟换主电源!缩短距离!

网友B:
赞下楼主,把实践经验拿来与大家分享!这里我想问一下线细为什么会跳总接触器呢?是否是因为线太细了,压降太大,电压降低至不能保持接触器吸合线圈的吸合呢?可能就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C:
压降大造成控制变压器输出压降,致使升降接触器线圈电压不足引起

网友D:
主钩电动机功率最大,启动时引起电源压降大造成控制变压器输出电压低,致使升降接触器线圈电压不足引起 起升接触器来回闭合,断开,不停跳动。

网友E:
恩,说的不错。经验之谈,分享

网友F(2011-08-26):
呵呵 还真没遇到过这样事!!

网友G:
1,对已经排除的故障要坚持,(如控制回路,动力回路,绝缘等)

2,不要相信表象,敢于对未认证的东西进行怀疑

3,现场故障现象是很多的,有的可能未曾想到过

4,有些问题本身很简单,但是要找出来非常困难

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
       总结得不错!说明什么呢,小问题有大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