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板流量计的温度、压力补偿点的具体准确安装位置在哪里?

楼主(2011-05-09):
孔板流量计测量气体流量,需要温度压力补偿。请问温度、压力补偿点的具体准确安装位置?

网友A:
根据经验:温度和压力补偿点的取出位置应在孔板前,一般温度在最前面约10D前一点,压力取出位置在5D前就可以。请楼下的朋友们指正。

网友B:
一般都是安装在孔板前方直管段要求距离之外,先压力变送器在温度传感器。

网友C:
孔板前1D内安装压力取压,后10D外安装温度测量。

网友D:
安装在流量计后面,远一点就好

网友E:
个人理解:孔板前5D取压,孔板后10D测温,如果是饱和蒸汽只用取压或者测温中的一种即可

网友F(2011-07-27):
压力取压点要求严格,在正压口位置或正压口360度平面上,温度取压点在后5D-10D。tnyb0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