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29期——变频器参数调节之加减速时间/停车方式设置探讨

楼主(2011-05-09):
本周擂台:变频器参数调节之加减速时间/停车方式设置探讨

        在变频器的参数调节中,加减速时间看来是很不起眼的一个参数,停车方式也很少有人去调节。在这个帖子中,我们就探讨一下加减速时间和停车方式的设置问题。

1、对于各种不同的应用场合(例如输送带传动、风机水泵、球磨机、提升类设备、其它小型精密设备等),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应该怎样设置比较合适。针对以上讨论,请以理论并结合实践进行说明。

2、 特别探讨一下大功率风机(例如30kW以上)的加减速时间设置问题。在加减速过程中容易出现什么样的故障(例如过流等),该怎样采取应对措施?

3、对于停车方式,包含减速停车和自由停车(惯性停车)等,对于不同的负载,建议采用哪种的停车方式好一些?请列举选择的理由。
特别探讨一下大功率风机(例如30kW以上)建议采用哪种停车方式。

4、针对以上要求,进行详细阐述。最好能有图片说明,如果能以某品牌变频器举例说明更佳。列举得最全的、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1年5月22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1,先谈变频器的斜坡时间

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对于某些应用场合,并不重要,大点小点无所谓,取默认值即可,比如输送带。

但某些应用上,就有严格要求。

提升类设备,要求启动和停止都要快,所以要将加减速时间设置小些,但此类设备往往具有重载启动,自身转动惯量大的特点,所以如果加速时间设置太短,会报过流故障,如果减速时间设置太短,会报直流母线过压故障。所以加减速时间受过压,过流及工艺要求的限制。

风机类负载,平方转矩特性,如果加减速时间设的太小了,同样会在启动时报过流,停止时报过压。

2,关于停车方式

风机类负载,皮带机类负载,惯性停车即可。

提升机类负载,按减速时间停车。须给变频器直流母线接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制动时母线电压超过阈值的时候,多余电能通过制动电阻消耗掉,避免出现过压,通过能耗制动也可以将减速设置时间设的小一些。

网友B:
安川变频器使用案例~

安川变频器用于天车起升机构时,加减速时间均设置在3秒,故需要配备制动单元及制动电阻,电阻功率约为电机功率的2/3。停车时需要选择减速停车,此时L3-04需设置成无效,然后采用频率检出2停车,检出平率要与启动频率配合。另外需启用直流制动,直流制动频率参考频率检出时频率设置,停止时直流制动时间具体根据机械抱闸动作时间调整,一般为0.1~0.6秒。

用于平移机构时,若无特殊要求可采用减速停车或者自由停车。

用两台15KW电机配45KW国产变频器拖动200T重物平移时,虽然配有制动单元及变频器但依然报减速过压过流,不管减速时间设置多长都不能解决问题,加速3秒没有问题 不知是何原因。目前处在自由停车状态。

网友C:
1、我也先说说加减速时间的设定。以前的时候,调试时听老师傅说提升宏的加减速时间设定为3s,工厂宏的设定为5s。当时他说的时候是针对造船门机而言的,我没有留意,结果是各种类型的机器都这么设定。后来又接触了大一点的龙门吊,调试时的起升加减速时间都设置到了5s,平移机构设定成了8s,我就更困惑了。这段时间接触的抓斗门机比较多,逐渐明白一点门道。如果是码头门机的话,比较注重效率,在调试中常采取按负载和经验先设定较长加减速时间,通过起、停电动机观察有无过电流、过电压报警;然后将加减速设定时间逐渐缩短,以运转中不发生报警为原则,重复操作几次,便可确定出最佳加减速时间。 如果是船厂门机,比较注重安全,这个时候就不要刻意地去追求高的运转速度,以保证变频器的电流与电压范围保证在合适的范围内为宜。

2、停车的方式一般为自由停车和斜坡减速停车。我一般都选择斜坡减速停车,在一定的时间内要将电机的速度减到零。这是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的。在一些即使电机突然没有出力也不会对设备安全产生影响的情况下才能用自由停车吧。目前看来对自由停车的功能没什么工况是必须要使用的。

网友D:
先谈谈我对2楼的交流想法

安川在起升上最好用带编码器的闭环矢量控制。起重机的平移机构采用变频的话,减速时变频器将能量消耗在制动电阻上,电阻值的大小,功率的大小选择关系到其放电的快慢和是否在母线上有堆积以及放不完。我们这边一般是电机总功率的1/3到2/3,电阻就按厂家推荐的起重电阻值,不能按常规的配置,因为起重电阻值一般都小于其推荐的制动电阻值。

再说说我对3楼的交流想法

所谓起升的加减速时间3秒,平移5秒,其实是针对普通桥门机而言的。因为其起升高度一般不高,工厂里用的多。

真正的大型造船门机,门座机,其起升有超频功能,即起升空钩时,变频器运行频率可以达到70-100HZ,这个时候变频器的最大输出频率已经被设定为100HZ或什么的了,则根据实际要求,我们的这个加减速时间相应放大。这个5秒是指变频器从0HZ加速到100HZ需运用的时间,则其到50HZ的话,就用2.5秒了。

门座机,造船门机的平移机构设定8秒也是情理中,本人曾经开始将其加减速时间设定5秒,很快发现减速时间很短,整机在制动器报闸时有较大冲击。

楼上说的不错,从安全角度考虑,自由停车最好不要在起重机上用。用在那个什么皮带输送机、风机什么的上面的还可以。

网友E:
 加速时间就是输出频率从0上升到最大频率所需时间,减速时间是指从最大频率下降到0所需时间。通常用频率设定信号上升、下降来确定加减速时间。在电动机加速时须限制频率设定的上升率以防止过电流,减速时则限制下降率以防止过电压。 加速时间设定要求:将加速电流限制在变频器过电流容量以下,不使过流失速而引起变频器跳闸;减速时间设定要点是:防止平滑电路电压过大,不使再生过压失速而使变频器跳闸。加减速时间可根据负载计算出来,但在调试中常采取按负载和经验先设定较长加减速时间,通过起、停电动机观察有无过电流、过电压报警;然后将加减速设定时间逐渐缩短,以运转中不发生报警为原则,重复操作几次,便可确定出最佳加减速时间。

网友F:
变频器加减速按其设计的加减速曲线运行,加减速时间越短,瞬间冲击电流就越大。呵呵,只知道这了,还是看其他老师的答案吧。

网友G:
我提供一种停车控制方式,在某些特别的场合希望停车时先减速停车,然后自由停车。现在以深圳正弦电气有限公司的SINE303为例进行说明。

SINE303减速停车+自由停车控制
控制要求:变频器可以在0~50HZ内任意频率运行。停车时50~10HZ频率段减速停车,10~0频率段自由停车。
实现方法:1、接线:EC与Y1短接、EB与X1短接
2、参数设置:F5.08=8,F3.22=8,F3.24=7,F4.11=0,F4.12=10,F4.13=50,F4.14=49,F4.15=2221 以

网友H:
占个位置,有空来说说

网友I:
我一般在水泵负载时,设置加减速停车(针对单台水泵,而且是深井泵),原因有:1,减速停车可以减低水锤对水泵叶轮的冲击,(去年的春天,我给济南东部的某个工地做了一台用于给工地供水用的变频供水设备,30kw,井深120米,指的是水泵下去120米,当时,并没有设置减速停车,但是,安装水泵的人没有加止回阀,我当时提醒他,是不是加个止回阀?安装水泵的人说,不用了。于是就开始运行,结果,几天后,安装水泵的给我打电话,说水泵坏了。原因是没有加止回阀,水泵在停止的时候,变频器是自由停车,ACS510的,默认都是自由停车(9902=6),控制柜的按钮一按下,变频器立即停止输出,在管道中120多米高度,管径100左右的水,迅速的回到井底,水泵的叶轮哪能承受的了,几天后,轴就坏了。于是更换水泵,增加止回阀),如果设置了减速停车,可以避免水锤对水泵的冲击;2,减速停车还有一个好处,可以使井中的水,不受到第二次的冲击而变得浑浊,我做了一个给金鱼供水的设备,他的水也是用深井泵抽出来的,没有安装的时候,水太浑浊,金鱼都受不了,快死光了,我给他改成变频供水,在停车时做成减速停车,水质有了明显的改变。图纸如下图:

我觉得,停车时间长一点比较好,对于风机,建议用自由停车,避免变频器出现减速中过流,

网友J:
1、变频器在不同用场合如输送带传动、风机水泵、球磨机、提升类设备、其它小型精密设备等,启动时间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适当加长启动时间,一般起动时间设定原则是宜短不宜长,经验值1.5~2s/kW,小功率可以取大些;大于30kW,取2s/kW,经验为3s/kW。如果是生产工艺要求启动时间过短的情况下,则需要按要求来设定启动时间,提高驱动转矩,以设置为80~100%较妥。驱动转矩功能提供了强大的起动转矩,在稳态运转时,转矩功能将控制电动机转差,而将电动机转矩限制在最大设定值内,当负载转矩突然增大时,甚至在加速时间设定过短时,也不会引起变频器跳闸。在加速时间设定过短时,电动机转矩也不会超过最大设定值。 如输送带传动、风机水泵、球磨机、提升类设备、其它小型精密设备等,对启动/停止要求不高,停止一般可设为自由停车模式,如需设定减速时间的话宜长不宜短,时间设定过短,容易出现过压故障。

2、大功率风机(例如30kW以上)在加减速过程中容易出现过流、过压、堵转等故障,过电流整定值OC过小,适当增大,可加至最大150%。制动时过电压一般由于制动时间短,制动电阻值过小所引起的,通过适当增长时间,增加电阻值就可避免。制动方法的选择(1)能耗制动。使用一般制动,能量消耗在电阻上,以发热形式损耗。在较低频率时,制动力矩过小,要产生爬行现象。(2)直流制动。适用精确停车或停位,无爬行现象,可与能耗制动联合使用,一般≤20Hz时用直流制动,>20Hz时用能耗制动。(3)回馈制动。适用≥100kW,调速比D≥10,高低速交替或正反转交替,周期时间亦短,这种情况下,适用回馈制动,回馈能量可达20%的电动机功率。更具体详情分析以及参数选取。 对30kW以上水泵风机以自由制动为宜,实行快速强力制动易产生严重“水锤”效应, 停止水泵时尤其要注意安装止回阀。

网友K:
1、 加减速时间:
加减速时间楼上几位描述已比较详尽,我就简单说一下,加速时间长,启动慢,启动电流小,时间短启动快,启动电流大。减速时间也是同样,看实际情况根据经验或试验设定,在提升类负载中,减速时间设置一定要慎重,因为为了提高效率一般不希望减速时间太长,但是如果减速时间过短,制动电阻或制动单元选取的也小,在变频器发生减速中过压后,变频器将关断输出,电机变成自由运动,很可能出现电机不受控的意外危险。

2、 停车方式
(1)自由停车:直接关断变频器输出,相当于与电机分离,电机在负载惯性作用下自由减速到停止
(2)减速停车:也称沿斜坡停车(包括快递停车),在减速时间长时(长于负载系统自由停车时间),仍是变频器带动电机转动,电流小于正常工作值(但潜水泵情况如楼上所说),而在减速时间短时(小于负载系统自由停车时间),电机处于再生制动,会将机械动能转化为电能,如果再生能量太大,又不能及时消耗掉,将会产生过压及过流。
曾用安川V1000系列变频器驱动伺服电机(离心机用,伺服电机的原驱动器的参数调不了也买不到,应用中只控制速度,将伺服电机当成同步电机)最初停车方式设为自由停车,但实际中发现在电机没有完全停转时再次启动机器,会报过流,后改减速停车则不再报警。

至于大功率风机使用那种停车方式,还要看风机是否要频繁启停,顺便还要提一下关于变频器的启动方式,(零频启动、定频启动、飞车启动(频率跟踪启动)、及先注入直流制动再启动)因为停车方式和启动方式及加减速时间参数配合得当才能在工作中不出问题。

比如,停车方式设置为自由停车,启动方式为零频启动,则在风机没有完全停转(或断电再上电)时再启动,就可能出现上述启动中过流的情况,而此时启动设为飞车启动或者先注入直流制动再启动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是零频启动,而停车设为减速停车,在没停转再启动也不会出现过流,再启动时会在当前频率按加速时间提速。
在实际中遇到过施耐德ATV38 110KW变频风机,加速时间100S,减速时间180S(可能是这样的数值,时间较长记不清了),当停车方式设为自由停车,再启动过程中出现过过流,后将启动方式改为飞车启动,启动过程中不再报过流。另外,注入直流制动后再启动在风机应用中也较常用,这可防止风机被风吹反转启动中的过电流。
(施耐德ATV38的飞车启动参数比较难查找,是在故障菜单中的FLr,Catch ON FLY,默认开,但当时不知被谁改过)

楼主: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50MP)1名:

jy7898818 jy7898818

二等奖(10MP)5名:

6SE70 hsjbest

happy-1437 happy-1437

大话东游 chdy163158

yxxh130 yxxh130

chenminglei0509 chenminglei0509

三等奖(30积分)3名:

waitforblue waitforblue

zhxl198808 zhxl198808

a348032387 a348032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