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变慢的原因

楼主(2011-05-09):
我单位有一台三相异步电机5.5千瓦4极拖动电机,运行过程中转速有正常突然变慢,每分钟只有50转左右,检查电机绕组正常,初步分析是转子鼠龙绝缘损坏感生电压变低所致。大家遇过类似现象交流一下。

网友A:
50转?怎么知道的?

网友B:
检查一下电压和电流,有没有变化,电动机绕组的极数决定了转速,但是与频率也有关,在工频下是不好变的。

网友C:
这个问题还真是没见过,不过如果是工频的话可以简单的分析一下,请各位高手不要见笑。引用二楼的老师说的“首先应该检查一下电压、电流有无变化,如果正常的话就不知道什么问题了,不过像楼主所说的话,电机应该发热吧,温升一定很高,我认为。在我认为应该将负载撤掉,查看一下电机真正的转速。

网友D:
转速变低到50RPM时,这时候电压正常吗?不正常检查电源电压的问题,如果电压正常,那么是否这时候电机的电流明显升高?电机绕组发热加剧?先要确定是否电机轴的负载突然增大导致电动机转速急降转差率接近“1”了?负载突变是需要认真考虑的因素。如果在确认负载没有陡增现象,那么可能就是电动机定子绕组有中间短路或转子跳动大出现扫镗的现象,是的扭矩下降

楼主:
进行检查,正常。电机绕组电阻平衡,对地绝缘良好,轴承也正常,转速是现场观察得来的,目前准备更换转子试一下,结果回头告诉大家,就是电机电流没有测量。

网友E:
有一种情况请楼主考虑:

鼠笼转子有较严重的簖条,你测量一下电机电流,会见到电流表指针摆动。

凡人?烦人?

网友:
50转?不太可能吧,1秒钟才转一圈,是有负荷还是空载,即使转子断条也不会这么慢,并且断条后噪声很大,如果运行中转速突然变慢,应检查负载并测量电流

网友F:
不测电压电流就更换转子?

网友G:
不会 是电机单相吧。

网友B:
用低电压大电流,加铁屑可以检测出转子是否断条。多检查一下,我曾经遇到过电机轴断了,和你说的情况差不多,是流水线上的,而且是变频电机,重新加工了一根轴。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有一种情况请楼主考虑:

鼠笼转子有较严重的簖条,你测量一下电机电流,会见到电流表指针摆动。

网友D:
突然想起一件事,楼主的电动机是三相异步笼式电动机还是三相异步绕线转子电动机

网友I:
测量下电流的变化,检查下转子的短路环,这类问题一般都是出在定子上

网友J:
检查定子三相电阻是否对称。不对称可能是有短路或者电机烧坏。

网友K:
         应该使转子的问题

网友A:
电机转速不可能是50转/分!

网友L:
楼主怎么回复了啊,这么久了,检查也检查好了啊

网友M:
50转不可信,4级电机正常1400多转呢,什么故障原因也不会降到50转啊

网友N:
对50转 表示怀疑!!

网友O:
50转,太慢了,不确信。电流怎么样,发热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O:
50转,太慢了,不确信。电流怎么样,发热吗?

的确在速度变慢的同时应该测量一下相关的参数,入电压。电流。发热不。负载变化。电机绕组是否完好。机械机构etc.

网友Q:
用什么方式带动 如果是皮带 带动那就是皮带松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有一种情况请楼主考虑:

鼠笼转子有较严重的簖条,你测量一下电机电流,会见到电流表指针摆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