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编程软件请问支持在线编辑吗?

楼主(2011-05-09):
各位好,上星期使用了一个XC3PLC,发现软件好像不支持在线修改程序,如果这功能都没有的话,那我们不是效率太低?

     有这功能的话可以告诉我吗?谢谢!

网友A:
支持的 ,我用过。

网友B:
可以修改好之后用在线下载

楼主:
楼上的,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根本就没有在线编辑这功能,我个人认为,一个PLC不能在线编辑,那么,它要淘汰了!

楼主:
我这个月用了XC3-PLC,在这里我实话实说.信捷的东西用作开关量控制还可以,发脉冲的话不大好用,

硬件不错,就是CPU扫描速度慢,有时上升沿会有漏扫现象,软件也不是很好用,偶尔发生莫名其妙的问题,有时候下载程序又乱报错,不过大家要支持国产的,小型PLC是尽可能用国产的,没什么问题的.

不过信捷的间接寻址非常好用,这点做的不错,真的。

网友C:
暂时还没有此功能!不过我们正在开发中!敬请期待!

网友D(2011-07-05):
我也用了很多信捷的PLC,没有你说的那么烂吧,只不过他的一些资料介绍的太简单了,好多指令我还要参考台达的

网友E:
只能编辑完成后,在线下载,程序大的话,有时候要等1分钟,才能下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