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2011-06-06-工控擂台-单相/三相电机各有哪些方法调速?

楼主(2011-05-09):
谈谈单相电机和三相电机各有哪些调速方法?

网友A:
一般说到单相电机调速基本上是说120或90W以下的 电容启动或电容运行的电机

这类电机,一般用调速器调速,基本原理是调输入电压的大小

三相电机位变频调速较多,变频调速大家都很熟悉,不做过多阐述。

网友B:
抛开机械调速方式不谈,只从电气传动调速方式分类:

一、单相电机调速主要是:1、在电动机主绕组前串接有级调速调速电抗器(实际为分级的电感器,比如家用吊扇的调速器就是这样一个电感器)。2、或者是串电阻或频敏电阻调速的,但为防止发热过度烧电机,一般这两种方式不可以做深调速,故其调速范围有限。3、也有的变频器是单相输出的,可以驱动单相交流电动机用于变频调速,不过这种变频器较为少见,而且基本只是用于小功率微特电机的变频驱动。

二、三相电动机调速方式很多:

1、对于三相滑差式电动机,电动机是与滑差调速器连接一体的,可以使用滑差调速器调速,用一个单相整流调压输出装置,输出可变的直流电压给一个刚性安装在筒形软磁钢上的电磁线圈,软磁钢内有个耦合软磁钢,二者通过异步旋转产生的转差形成电磁感应涡流以及电磁旋转转矩,此转矩是“柔性牵手”传递的转矩。当改变滑差调速器输出电压,线圈中的电流随之变化,感应涡流和感应转矩也随之调整,这样滑差输出轴与电机轴上的输出转速之间的转差率s也随着调节,最终实现转速调节;

2、对于三相异步笼形电机,其调速方法可以再细分为:1)变频调速(包括低压变频、中压变频、高压变频、交-交变频、交-直-交等)。2)定子电压调速(一般仅作降压降速调节,调速范围小,不可做深调速,能耗高)。3)定子串电阻调速(一般也是用于降速调速,调速范围小,能耗高不经济)。 4)对于特殊绕组的电动机,如变极电机、延边三角形绕组电机、Y/YY-△电机等,也可以实现变极对数调速(从外部绕组端子的电路结构上切换,实现变极调速,是有极调速,转速只有若干级,电动机一旦制造完成就只能进行固定转速的调节)。 5)多速变极电机也是特殊绕组结构的电动机,通过切换改变绕组端子和中间抽头的外部端接方式(有三者组合),实现三速变极调速。 6)定子串频敏电阻调速方式,与定子串电阻方式的原理思路类似,只不过前者是串电阻,后者是串入的频敏电阻实质上个三相电抗器,此电抗器的电感量会随着电动机转差频率的改变而改变,使得定子回路的各电矢量随转差率变化实现调速,而且也多是做大功率电机改善启动或小范围调速用,能耗经济型也不高;

3、对于三相绕线转子电动机:1)可以用转子回路串电阻方式调速,很多桥式起重机的吊钩起重和大、小车驱动等调速都是用此种方式调速。又可以根据转子三相回路中所串入电阻值大小是否对称细分为对称串阻调速和不对称串阻调速两种方式。 2)绕线转子交流异步电动机还可以使用串级调速方式调速,这一般是大功率大扭矩负荷驱动时可以做无级调速使用的,比如轧钢机轧辊驱动,某些大功率离心压缩机的驱动等,虽然现在已有变频调速、全数字直流调速等叫流行的驱动方式,但由于串级调速具有经济性好、调速精度也不错、制动动能可转化为电能回馈电网节能、可减少启动、制动对电网的冲击等优点,现在还有不少采用此种调速方式的。

网友C:
一)单相电机调速方法有:串电抗器调速、电动机绕组内部抽头调速、交流晶闸管调、变极调速、调压调速、变频调速等。直流电机适合电压调速,交流电机不适合电压调速。

二)三相电机调速方法有:

1)变极对数调速方法:可以与调压调速、电磁转差离合器配合使用,获得较高效率的平滑调速特性。适用于不需要无级调速的生产机械,如金属切削机床、升降机、起重设备、风机、水泵等。
2)变频调速方法:改变电动机定子电源的频率,从而改变其同步转速的调速方法。变频器可分成交流-直流-交流变频器和交流-交流变频器两大类,目前国内大都使用交-直-交变频器。适用于要求精度高、调速性能较好场合。
3)串级调速方法: 串级调速是指绕线式电动机转子回路中串入可调节的附加电势来改变电动机的转差,达到调速的目的。串级调速可分为电机串级调速、机械串级调速及晶闸管串级调速形式,多采用晶闸管串级调速。适合于风机、水泵及轧钢机、矿井提升机、挤压机上使用。
4)绕线式电动机转子串电阻调速方法:   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转子串入附加电阻,使电动机的转差率加大,电动机在较低的转速下运行。串入的电阻越大,电动机的转速越低。此方法设备简单,控制方便,但转差功率以发热的形式消耗在电阻上。属有级调速,机械特性较软。
5)定子调压调速方法: 调压调速的主要装置是一个能提供电压变化的电源,目前常用的调压方式有串联饱和电抗器、自耦变压器以及晶闸管调压等几种。调压过程中转差功率以发热形式消耗在转子电阻中,效率较低。 调压调速一般适用于100KW以下的生产机械。

6)电磁调速电动机调速方法:磁调速电动机由笼型电动机、电磁转差离合器和直流励磁电源(控制器)三部分组成。直流励磁电源功率较小,通常由单相半波或全波晶闸管整流器组成,改变晶闸管的导通角,可以改变励磁电流的大小。适用于中、小功率,要求平滑动、短时低速运行的生产机械。
7)液力耦合器调速方法:液力耦合器是一种液力传动装置,一般由泵轮和涡轮组成,它们统称工作轮,放在密封壳体中。壳中充入一定量的工作液体,当泵轮在原动机带动下旋转时,处于其中的液体受叶片推动而旋转,在离心力作用下沿着泵轮外环进入涡轮时,就在同一转向上给涡轮叶片以推力,使其带动生产机械运转 。  适用于风机、水泵的调速。

现在变频调速产业逐渐壮大,是主流的调速方式。

网友D:
1.对于交流电动机:n=60f/p,由此公式,直接与转速有关的参数为频率f和极数p,所以,这是两种最基本的调速手段,极数一般电机制作出来就是固定的,但出于调速需要,可改变绕组连接达到变极的目的,最终实现调速;

2.另外从电机的机械性能曲线上来说,也可利用调压的方式进行调速,不过此种方式转子功耗大,过载能力小;

3.对于绕线转子的电动机可以通过改变转子电阻的方式实现调速功能,可以串联电阻或整流器来实现

网友E:
使用得最多自然是变频调速,也最常见,只是价格上相对较高一些;

通过齿轮箱调速,电机转速较高,通过齿轮箱降速来实现调速也不少。

网友F:
调速电机:利用改变电机的级数、电压、电流、频率等方法改变电机的转速,以使电机达到较高的使用性能的一种电机。

网友G:
 单相电机调速主要是:1、在电动机主绕组前串接有级调速调速电抗器(实际为分级的电感器,比如家用吊扇的调速器就是这样一个电感器)。2、或者是串电阻或频敏电阻调速的,但为防止发热过度烧电机,一般这两种方式不可以做深调速,故其调速范围有限。3、也有的变频器是单相输出的,可以驱动单相交流电动机用于变频调速,不过这种变频器较为少见,而且基本只是用于小功率微特电机的变频驱动。

网友G: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七种调速方式
三相异步电动机转速公式为:n=60f/p(1-s)
    由上式可见,改变供电频率f、电动机的极对数p及转差率s均可太到改变转速的目的。从调速的本质来看,不同的调速方式无非是改变交流电动机的同步转速或不改变同步转两种。
    在生产机械中广泛使用不改变同步转速的调速方法有绕线式电动机的转子串电阻调速、斩波调速、串级调速以及应用电磁转差离合器、液力偶合器、油膜离合器等调速。改变同步转速的有改变定子极对数的多速电动机,改变定子电压、频率的变频调速有能无换向电动机调速等。
    从调速时的能耗观点来看,有高效调速方法与低效调速方法两种:高效调速指时转差率不变,因此无转差损耗,如多速电动机、变频调速以及能将转差损耗回收的调速方法(如串级调速等)。有转差损耗的调速方法属低效调速,如转子串电阻调速方法,能量就损耗在转子回路中;电磁离合器的调速方法,能量损耗在离合器线圈中;液力偶合器调速,能量损耗在液力偶合器的油中。一般来说转差损耗随调速范围扩大而增加,如果调速范围不大,能量损耗是很小的。

  一、变极对数调速方法
    这种调速方法是用改变定子绕组的接红方式来改变笼型电动机定子极对数达到调速目的,特点如下:
    具有较硬的机械特性,稳定性良好;
    无转差损耗,效率高;
    接线简单、控制方便、价格低;
    有级调速,级差较大,不能获得平滑调速;
    可以与调压调速、电磁转差离合器配合使用,获得较高效率的平滑调速特性。
    本方法适用于不需要无级调速的生产机械,如金属切削机床、升降机、起重设备、风机、水泵等。

  二、变频调速方法
    变频调速是改变电动机定子电源的频率,从而改变其同步转速的调速方法。变频调速系统主要设备是提供变频电源的变频器,变频器可分成交流-直流-交流变频器和交流-交流变频器两大类,目前国内大都使用交-直-交变频器。其特点:
    效率高,调速过程中没有附加损耗;
    应用范围广,可用于笼型异步电动机;
    调速范围大,特性硬,精度高;
    技术复杂,造价高,维护检修困难。
    本方法适用于要求精度高、调速性能较好场合。

  三、串级调速方法
    串级调速是指绕线式电动机转子回路中串入可调节的附加电势来改变电动机的转差,达到调速的目的。大部分转差功率被串入的附加电势所吸收,再利用产生附加的装置,把吸收的转差功率返回电网或转换能量加以利用。根据转差功率吸收利用方式,串级调速可分为电机串级调速、机械串级调速及晶闸管串级调速形式,多采用晶闸管串级调速,其特点为:
    可将调速过程中的转差损耗回馈到电网或生产机械上,效率较高;
    装置容量与调速范围成正比,投资省,适用于调速范围在额定转速70%-90%的生产机械上;
    调速装置故障时可以切换至全速运行,避免停产;
    晶闸管串级调速功率因数偏低,谐波影响较大。
    本方法适合于风机、水泵及轧钢机、矿井提升机、挤压机上使用。

  四、绕线式电动机转子串电阻调速方法
    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转子串入附加电阻,使电动机的转差率加大,电动机在较低的转速下运行。串入的电阻越大,电动机的转速越低。此方法设备简单,控制方便,但转差功率以发热的形式消耗在电阻上。属有级调速,机械特性较软。

  五、定子调压调速方法
    当改变电动机的定子电压时,可以得到一组不同的机械特性曲线,从而获得不同转速。由于电动机的转矩与电压平方成正比,因此最大转矩下降很多,其调速范围较小,使一般笼型电动机难以应用。为了扩大调速范围,调压调速应采用转子电阻值大的笼型电动机,如专供调压调速用的力矩电动机,或者在绕线式电动机上串联频敏电阻。为了扩大稳定运行范围,当调速在2:1以上的场合应采用反馈控制以达到自动调节转速目的。
    调压调速的主要装置是一个能提供电压变化的电源,目前常用的调压方式有串联饱和电抗器、自耦变压器以及晶闸管调压等几种。晶闸管调压方式为最佳。调压调速的特点:
    调压调速线路简单,易实现自动控制;
    调压过程中转差功率以发热形式消耗在转子电阻中,效率较低。
    调压调速一般适用于100KW以下的生产机械。

  六、电磁调速电动机调速方法
    电磁调速电动机由笼型电动机、电磁转差离合器和直流励磁电源(控制器)三部分组成。直流励磁电源功率较小,通常由单相半波或全波晶闸管整流器组成,改变晶闸管的导通角,可以改变励磁电流的大小。
    电磁转差离合器由电枢、磁极和励磁绕组三部分组成。电枢和后者没有机械联系,都能自由转动。电枢与电动机转子同轴联接称主动部分,由电动机带动;磁极用联轴节与负载轴对接称从动部分。当电枢与磁极均为静止时,如励磁绕组通以直流,则沿气隙圆周表面将形成若干对N、S极性交替的磁极,其磁通经过电枢。当电枢随拖动电动机旋转时,由于电枢与磁极间相对运动,因而使电枢感应产生涡流,此涡流与磁通相互作用产生转矩,带动有磁极的转子按同一方向旋转,但其转速恒低于电枢的转速N1,这是一种转差调速方式,变动转差离合器的直流励磁电流,便可改变离合器的输出转矩和转速。电磁调速电动机的调速特点:
    装置结构及控制线路简单、运行可靠、维修方便;
    调速平滑、无级调速;
    对电网无谐影响;
    速度失大、效率低。
    本方法适用于中、小功率,要求平滑动、短时低速运行的生产机械。

  七、液力耦合器调速方法
    液力耦合器是一种液力传动装置,一般由泵轮和涡轮组成,它们统称工作轮,放在密封壳体中。壳中充入一定量的工作液体,当泵轮在原动机带动下旋转时,处于其中的液体受叶片推动而旋转,在离心力作用下沿着泵轮外环进入涡轮时,就在同一转向上给涡轮叶片以推力,使其带动生产机械运转。液力耦合器的动力转输能力与壳内相对充液量的大小是一致的。在工作过程中,改变充液率就可以改变耦合器的涡轮转速,作到无级调速,其特点为:
    功率适应范围大,可满足从几十千瓦至数千千瓦不同功率的需要;
    结构简单,工作可靠,使用及维修方便,且造价低;
    尺寸小,能容大;
    控制调节方便,容易实现自动控制。
    本方法适用于风机、水泵的调速
1、 用途、工作条件
1.1用途
FXM53系列防水防尘防腐配电箱(以下简称配电箱),适用于含有强腐蚀或酸性气体的环境中,作为交流50Hz,电压至380V电路中作动力设备分合,并对线路的过载和短路具有保护作用
1.2工作条件
a. 海拔不超过2000m;
b. 周围空气温度不高于+40℃,不低于-5℃,24小时内平均值不超过+35℃;
c. 周围空气相对湿度不超过95%(+25℃);
d. 在无破坏绝缘的气体或蒸气的环境中;
e. 用于户外的配电箱,太阳最大辐射1120W/㎡,降雨强度6mm/min;
f. 无显著摇动和剧烈的冲击振动的地方;
2、 结构与特点
外壳采用抗冲击、耐腐蚀的工程塑料模压成型,结构轻巧,外形美观;
本系列产品抗强酸、强碱、盐腐蚀、防腐等级为F2,防护等级IP65;
4、安装与使用
5.1安装使用产品前应检查铭牌上的技术数据与使用情况是否相符;
5.2安装及维修前必须切断前级电源;
5.3进、出线电缆穿过橡胶密封圈,须用垫圈及压紧螺母压紧,保证密封及电缆不得松动;
5.4密封圈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腐蚀、脆裂、变形、发粘或硬度变化超过出厂时的20%应及时向厂家进行选购并更换,以确保三防性能可靠;
5.5配电箱在使用过程中要定期检查,以保证其良好运行;
5.6非专业人员严禁开盖维修、检查。
6、订货需知
订货时应指出产品的完整型号、名称、规格及订货数量。

网友H:
一)单相电机调速方法有:串电抗器调速(电感器或频敏电阻)、晶闸管调、调压调速、变频调速等。
二)三相电机调速方法有:

1)改变电机极对数调速:
2)使用变频器变频调速:
3)线绕式电机多采用串级调速: 串级调速可分为电机串级调速、机械串级电阻调速

4)晶闸管串级调速;

5)电磁调速电动机调速方法:

网友I: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几种调速方式:

在生产机械中广泛使用不改变同步转速的调速方法有1、绕线式电动机的转子串电阻调速。2、斩波调速。3、串级调速;4、应用电磁转差离合器;5、液力偶合器;6、油膜离合器等调速。7、1)改变同步转速的有改变定子极对数的多速电动机;2)改变定子电压;3)频率的变频调速有能无换向电动机调速等。

三相异步电动机转速公式为:

n=60f/p(1-s)

从上式可见,改变供电频率f、电动机的极对数p及转差率s均可太到改变转速的目的。从调速的本质来看,不同的调速方式无非是改变交流电动机的同步转速或不改变同步转两种。
从调速时的能耗观点来看,有高效调速方法与低效调速方法两种:高效调速指时转差率不变,因此无转差损耗,如多速电动机、变频调速以及能将转差损耗回收的调速方法(如串级调速等)。有转差损耗的调速方法属低效调速,如转子串电阻调速方法,能量就损耗在转子回路中;电磁离合器的调速方法,能量损耗在离合器线圈中;液力偶合器调速,能量损耗在液力偶合器的油中。一般来说转差损耗随调速范围扩大而增加,如果调速范围不大,能量损耗是很小的。

一、变极对数调速方法
这种调速方法是用改变定子绕组的接红方式来改变笼型电动机定子极对数达到调速目的,特点如下:
具有较硬的机械特性,稳定性良好;
无转差损耗,效率高;
接线简单、控制方便、价格低;
有级调速,级差较大,不能获得平滑调速;
可以与调压调速、电磁转差离合器配合使用,获得较高效率的平滑调速特性。
本方法适用于不需要无级调速的生产机械,如金属切削机床、升降机、起重设备、风机、水泵等。
二、变频调速方法
变频调速是改变电动机定子电源的频率,从而改变其同步转速的调速方法。变频调速系统主要设备是提供变频电源的变频器,变频器可分成交流-直流-交流变频器和交流-交流变频器两大类,目前国内大都使用交-直-交变频器。其特点:
效率高,调速过程中没有附加损耗;
应用范围广,可用于笼型异步电动机;
调速范围大,特性硬,精度高;
技术复杂,造价高,维护检修困难。
本方法适用于要求精度高、调速性能较好场合。
三、串级调速方法
串级调速是指绕线式电动机转子回路中串入可调节的附加电势来改变电动机的转差,达到调速的目的。大部分转差功率被串入的附加电势所吸收,再利用产生附加的装置,把吸收的转差功率返回电网或转换能量加以利用。根据转差功率吸收利用方式,串级调速可分为电机串级调速、机械串级调速及晶闸管串级调速形式,多采用晶闸管串级调速,其特点为:
可将调速过程中的转差损耗回馈到电网或生产机械上,效率较高;
装置容量与调速范围成正比,投资省,适用于调速范围在额定转速70%-90%的生产机械上;
调速装置故障时可以切换至全速运行,避免停产;
晶闸管串级调速功率因数偏低,谐波影响较大。
本方法适合于风机、水泵及轧钢机、矿井提升机、挤压机上使用。
四、绕线式电动机转子串电阻调速方法
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转子串入附加电阻,使电动机的转差率加大,电动机在较低的转速下运行。串入的电阻越大,电动机的转速越低。此方法设备简单,控制方便,但转差功率以发热的形式消耗在电阻上。属有级调速,机械特性较软。
五、定子调压调速方法
当改变电动机的定子电压时,可以得到一组不同的机械特性曲线,从而获得不同转速。由于电动机的转矩与电压平方成正比,因此最大转矩下降很多,其调速范围较小,使一般笼型电动机难以应用。为了扩大调速范围,调压调速应采用转子电阻值大的笼型电动机,如专供调压调速用的力矩电动机,或者在绕线式电动机上串联频敏电阻。为了扩大稳定运行范围,当调速在2:1以上的场合应采用反馈控制以达到自动调节转速目的。
调压调速的主要装置是一个能提供电压变化的电源,目前常用的调压方式有串联饱和电抗器、自耦变压器以及晶闸管调压等几种。晶闸管调压方式为最佳。调压调速的特点:
调压调速线路简单,易实现自动控制;
调压过程中转差功率以发热形式消耗在转子电阻中,效率较低。
调压调速一般适用于100KW以下的生产机械。
六、电磁调速电动机调速方法
电磁调速电动机由笼型电动机、电磁转差离合器和直流励磁电源(控制器)三部分组成。直流励磁电源功率较小,通常由单相半波或全波晶闸管整流器组成,改变晶闸管的导通角,可以改变励磁电流的大小。
电磁转差离合器由电枢、磁极和励磁绕组三部分组成。电枢和后者没有机械联系,都能自由转动。电枢与电动机转子同轴联接称主动部分,由电动机带动;磁极用联轴节与负载轴对接称从动部分。当电枢与磁极均为静止时,如励磁绕组通以直流,则沿气隙圆周表面将形成若干对N、S极性交替的磁极,其磁通经过电枢。当电枢随拖动电动机旋转时,由于电枢与磁极间相对运动,因而使电枢感应产生涡流,此涡流与磁通相互作用产生转矩,带动有磁极的转子按同一方向旋转,但其转速恒低于电枢的转速N1,这是一种转差调速方式,变动转差离合器的直流励磁电流,便可改变离合器的输出转矩和转速。电磁调速电动机的调速特点:
装置结构及控制线路简单、运行可靠、维修方便;
调速平滑、无级调速;
对电网无谐影响;
速度失大、效率低。
本方法适用于中、小功率,要求平滑动、短时低速运行的生产机械。
七、液力耦合器调速方法
液力耦合器是一种液力传动装置,一般由泵轮和涡轮组成,它们统称工作轮,放在密封壳体中。壳中充入一定量的工作液体,当泵轮在原动机带动下旋转时,处于其中的液体受叶片推动而旋转,在离心力作用下沿着泵轮外环进入涡轮时,就在同一转向上给涡轮叶片以推力,使其带动生产机械运转。液力耦合器的动力转输能力与壳内相对充液量的大小是一致的。在工作过程中,改变充液率就可以改变耦合器的涡轮转速,作到无级调速,其特点为:
功率适应范围大,可满足从几十千瓦至数千千瓦不同功率的需要;
结构简单,工作可靠,使用及维修方便,且造价低;
尺寸小,能容大;
控制调节方便,容易实现自动控制。
本方法适用于风机、水泵的调速。
单相电动机的调速方法:
单相异步电动机有单相电容运转式、单相电容起动式、单相双值电容起动式、单相罩极式等。也可以分为带离心起动开关的单相电动机和不带离心开关的单相电动机。

1、 变极调速
由于同步转速n = 60f1 / p,传统的双速和四速电机就是利用改变极对数p来改变转速n的。显然, 该方法虽然简易,但不能实现无级调速。
2、调压调速
这是常用的调速方法。单相异步电动机通常拖动的是通风性负载,如风扇等。负载转矩不是恒定常数,而是随转速增加而增加的,表示为M∝ na ( a > 1) 。改变供电电压时,电磁转矩特性曲线和机械特性曲线交点也随之改变,故能用改变电压实现调速。但该方法改变电动机转差率, 转矩特性差,稳速性能差, 调速范围小, 一般调速范围为额定转速的70%~100%。过去调压调速须用自耦变压器或电
抗器实现,设备笨重,电能损耗大,且不便于自动调节。目前多采用双向晶闸管对电压作相位控制来实现调压调速,且其相位控制也有诸如KTM03等的集成模块可直接利用(如图1所示) ,但由于负载电压是非正弦的,脉动转矩会增大。
3、模糊调压调速 ;
适当降低异步电动机电压,定子电流会随之减小,而输出功率以几乎保持不变。在负载不变情况下,电压降到一定程度后,定子电流将会增加,这时若电压下降值较大而电流上升值较小,电流在允许范围内,则该控制也是可行的。但若电压下降引起了电流急剧增大,则是不允许的,而且运行中的定子电压也不允许长期低于160 V。因此,这种控制的电压调整范围一般限制在160~220 V,其基本控制方法是:随电动机电压变化,跟踪其电流变化轨迹,电流由缓慢降低到突然增大那一瞬间的定子电压正是所要寻找的最佳电压值,即通过定子电流的大小及电流变化率的变化趋势来控制定子电压。因此,系统通电时,为使电动机获得足够的起动转矩,应使电动机在UN 下起动,同时单片机开始定时计时。当定时结束,即起动完成,单片机指令调压主电路控制电动机,电流检测电路能测出定子电流然后整形,微分电路输出反映定子电流变化率的信号△I。当有过零信号送入单片机,单片机指令启动电流A /D转换,根据所得I和△I值,经模糊推理求得其输出模糊控制信号的合适时间,该时间由单片机的定时器计时,达到定时时间后,单片机即输出晶闸管门极驱动信号完成调压工作。由于当前工控机的计算和事物处理能力,尚难对隶属函数和论域直接处理,故实际电路常用离线推理方法,即预先按照模糊控制规则和算法,求出控制表,把实时控制中复杂的模糊推理过程,简化成普通的单片机查表运算,提高系统的响应速度。对小容量单相异步电动机,由于调压调速模糊节能控制器所需硬件较少,采用集成芯片,控制回路的接线方式简单,控制线路的可靠性和自保护能力大大提高,成本很低。目前,模糊控制主要推理及策略由软件实现。电动机的模糊控制虽然节能效果明显,但毕竟是有差系统,控制品质受到控制规则的影响,推理方式很难保证控制效果的最优性。要实现高性能的控制,还要对模糊控制器软硬件作改进,比如可采用自学习、自组织的模糊控制器。
随着单片机、DSP和仿真技术的发展,一些诸如80x86等的芯片用于工控,及模糊控制专用芯片的开发,现场芯片的编程能力和响应时间会大大提高,模糊控制将逐步由简单查表发展到在线智能推理和预测阶段。

4、采用PWM变频调速器
将单相电容运转式电动机绕组接入单相电源输入/单相输出变频器。若用一般的三相变频器对单相异步电动机调速,可将绕组接于变频器的输出端(U、V、W )的任意两端,进行控制。该方法要解决好高频对电容的危害以及影响副绕组的移相角度等问题,其中电容应使用耐高频耐高压的固定电容。电抗器用于隔离电容对变频器的危害作用,并对高频谐波起滤波作用。变频器在降低频率调速时, I1 增大, I2 减小,旋转磁场的椭圆度增大,电动机绕组的相位、转矩特性变差,可适当提高PWM占空比,对绕组电压进行补偿,改善电动机
转矩特性。此方法调速成本虽低,但范围较小,低速转矩较差。对于起动回路按短时工作设计的单相电容起动式电动机,可将其改为电容运转式电动机后,同样适用上述方法,只不过转矩特性及控制方式要根据电动机性能适当改变。

网友J(2011-06-10):
目前,对电机进行调速,主要通过三种途径:

  第一种,机械调速。

  机械调速方法有电磁离合器、液力耦合器和液粘离合器三类,其中使用最多的是液力耦合器,即在电机和负载之间串入一个液力耦合装置,通过液面的高低调节电机和负载之间耦合力的大小,实现负载的速度调节。上世纪90年代,液力耦合器在高压大容量笼型电机拖动的风机、泵类上使用的较多。由于它的调速范围有限(99%~30%)、调速精度不够高、效率较低、只能单机使用、故障时必须停机修理等缺陷,使用范围很窄,使用量也非常有限。

  第二种,串级调速方式。

  串级调速必须采用绕线式异步电动机,将转子绕组的一部分能量通过整流、逆变再送回到电网,这样相当于调节了转子的内阻,从而改变了电动机的滑差。由于转子的电压和电网的电压一般不相等,所以向电网逆变需要一台变压器,为了节省这台变压器,现在国内市场应用中普遍采用内馈电机的形式,即在定子上再做一个三相的辅助绕组,专门接受转子的反馈能量,辅助绕组也参与做功,这样主绕组从电网吸收的能量就会减少,达到调速节能的目的。由于在工业生产中绕线电动机的使用量不多,串级调速方式的应用范围也较窄。

  第三,变频调速方式。

  变频调速就是通过变频器改变供电频率,从而实现对电动机转速的调节,提高电气传动系统的运行效率。从电流的变化方式来看,变频器可分成交流-直流-交流变频器和交流-交流变频器两大类,目前国内大都使用交-直-交变频器。从电压高低的分类方面来看,我国习惯上把额定电压在3kV到10kV之间的电动机称为高压电机,因此一般把针对3kV至10kV高电压环境下运行的电动机而开发的变频器称为高压变频器,国外则从输电电压和用电电压的角度考虑,通常将之称为中压变频器。从调速效果看,使用变频器调速是最好的调速技术,它的调速范围最宽,可达到100%~5%;调速精度最高,可达到±0.5%。由于它是无级调速,可实现电机的软起动和整个生产系统的全自动控制。

  相比其他两种调速方式,变频调速具有效率高、调速范围宽、调节平滑等优点,可实现软起,避免对电网产生冲击,一套变频器可以对多台电机调速,发生故障可以切换到工频电源继续工作而不影响生产等,而且发挥着提升工艺控制水平和提高生产效率的显著作用,是最理想的调速装置。尤其是具备矢量控制和能量回馈等功能的高性能高压变频器,被广泛应用于如轧钢机、矿井提升机、电气机车牵引系统、船舶驱动等工业用途和高端军事用途,以实现更为复杂的精密电机调速和工艺控制,达到改善生产工艺的目的。

网友K:
三相交流电机调速有哪些方法

1 变极调速.2变频调速.3变转差率调速...

三相交流电机有很多种。

1.普通三相鼠笼式。这种电机只能通过变频器改变电源频率和电压调速(F/U)。

2.三相绕线式电机,可以通过改变串接在转子线圈上的电阻改变电机的机械特性达到调速的目的。这种方式常 用在吊车上。长时间工作大功率的绕线式电机调速不用电阻串接,因为电阻会消耗大量的电能。通常是串可控硅,通过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控制电流。相当于改变回路中的电阻达到同上效果 。转子的电能经可控硅组整流后,再逆变送回电网。这种方式称为串级调速。配上好的调速控制柜,据说可以和直流电机调速相比美。

3.多极电机。这种电机有一组或多组绕组。通过改变接在接线合中的绕组引线接法,改变电机极数调速。最常见的4/2极电机用(角/双Y)接。

4.三相整流子电机。这是一种很老式的调速电机,现在很用了。这种电机结构复杂,它的转子和直流电机转子差不多,也有换向器,和电刷。通过机械机构改变电刷相对位置,改变转子组绕组的电动势改变电流而调速。这种电机用的是三相流电,但是,严格上来说,其实它是直流机。原理是有点象串砺直流机。

5.滑差调速器。这种方式其实不是改变电机转速。而是改变和是电机轴相连的滑差离合器的离合度,改变离合器输出轴的转速来调速的。还有如,硅油离合器,磁粉离合器,等等,一此离合机械装置和三相电机配套,用来调速的方式。严格上来说不算是三相电机的调还方式。但是很多教材常常把它们算作调速方式和一种。

直流电机的调速方法

一是调节电枢电压,二是调节励磁电流,
而常见的微型直流电机,其磁场都是固定的,不可调的永磁体,
所以只好调节电枢电压,要说有那几种调节电枢电压方法,
常用的一是可控硅调压法,再就是脉宽调制法(PWM)。
PWM的H型属于调压调速。PWM的H桥只能实现大功率调速。国内的超大功率调速还要依靠可控硅实现可控整流来实现直流电机的调压调速。
还有弱磁调速,通过适当减弱励磁磁场的办法也可以调速。

网友L:
单相异步电动机和三相异步电动机一样,它的转速调节较困难。如采用变频调速则设备复杂、成本高。为此一般只进行有极调速,主要的调速方法有:
1、串电抗器调速
将电抗器与电动机定子绕组串联,,利用电抗器上产生的压降使加到电机定子绕组上的电压低于电源电压,从而达到降低电动机转速的目的。此种调速方法,只能是由电机的额定转速往低调。多用在吊扇及台扇上。
2、电动机绕组内部抽头调速
通过调速开关改变中间绕组与启动绕组及工作绕组的接线方法,从而达到改变电动机内部气隙磁场的大小,达到调节电动机转速的目的。有L型和T型两种接法。
3、交流晶闸管调速
利用改变晶闸管的导通角,来实现调节加在单相电动机上的交流电压的大小,从而达到调速的目的。此方法可以实现无级调速,缺点是有一些电磁干扰。常用于电风扇的调速上。

网友L:
三相异步电动机调速方法:

一、不改变同步转速的调速方法:
1.转子串电阻;
2.转子斩波调速;
3.改变定子电压大小;
4.改变转子附加电动势;
5.应用电磁转差离合器等。
二、改变同步转速的调速方法:
1.改变定子绕组极对数;
2.改变定子电压的频率等。

网友M:
都好详细,单相的可以用晶闸管斩波电路调速,三相的就是用变频器调速

楼主:
20MP获得者:
Piston topkingjun

10MP获得者:
AQD008 AQD008
jingtao 惊涛骇浪
花开_花落 the_wise
zxjjynl zxjjynl

20积分获得者:
a332329107 a332329107
电仪人生 jy7898818
一品黄山 张立旺
MadforG MadforG
ye_w ye_w
blueprint dewuliu
最多两年 flyyu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