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机给PLC写入数据必须使用配方功能吗?

楼主(2011-05-09):
从人机给西门子PLC写入数据必须使用配方功能吗?直接用$0=(2@VW100)这样的指令不行吗?求高手解答

网友A:
可以的啊,直接做一个输0132入的窗口就可以了啊

网友A:
不一定,要用配方,可以用输入文本框就可以,把设置想要输入的寄存器,就可以

也可以编写脚本程序!

网友B:
不一定要用配方,如果有很多组参数固定的话可以用配方会比较方便。

网友C(2011-06-16):
台达人机功能蛮强的,用惯了会不想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