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为啥光漏气

楼主(2011-05-09):
我厂的酒精脱水工艺上用的气阀,在上面安装有亚德克五通电磁阀,可是近段在开阀的时候其一个排气口一直漏气,关的时候正常,换了新的也是一个毛病,是不是气阀的气缸漏气了。

网友A:
应该是的,经常遇到的情况

网友B:
应该是气阀内部的活塞密封面密封性不好,导致压缩空气从汽缸的一侧渗漏到另一侧。这个需要更换膜片才行,此外压缩空气进汽缸前应该加装油雾发生器。

网友C:
应该是气管没有插好,气管插入的部分经过多时插拔之后容易因磨损漏气,可以剪掉一段后再插入就好了。这个几乎是常识性的问题。

网友D:
十阀九漏,百阀99漏,,,漏是真理,不漏是怪胎哩凯~~~~~~~~~~~~~~~~··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十阀九漏,百阀99漏,,,漏是真理,不漏是怪胎哩凯~~~~~~~~~~~~~~~~··

.

二王的产品也是如此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十阀九漏,百阀99漏,,,漏是真理,不漏是怪胎哩凯~~~~~~~~~~~~~~~~··

二王的产品也是如此吗?

呵呵呵呵,,,俄看计量上讲滴不漏,和工业上大多数应用场合讲滴不漏,实在是有天壤之别呀,,,

俺村滴检漏仪,是测漏警察哩凯:http://www.sc-sensor.com/uppic/201032812344239090.pdf

就拿那给压力表、压变配套滴针型截止阀,来舌事吧,,,

咱可以去气动液压商店买100只,

咱把它一端直接连数字压力表,一端直接连氮气瓶,这样便木有其它漏点咧

咱把这针型截止阀先关死,,,再开氮气瓶滴阀放气,,,这时咱观测数字压力表读数变化

嘿嘿

它截止不截止漏不漏,它漏滴有多欢快,,,只要只只测一哈来,,,就有数咧,,,嘻嘻嘻

家用煤气罐上滴阀、氩气瓶氧气瓶上滴阀,做滴好,,,

其它滴阀,电磁阀啥滴,真象是刻意胡球做呢鸟~~~~~~~~~~~~~~~

.

网友F:
你这样的阀门可能是一进气,两出气的,是很正常的。这两个出气是分常开和常闭的即一个动作另一个就不动作,如果你只用一个那另一个就需要堵住,最后再根据你通电动作用哪一个

网友G:
你阀如果是双气缸的,而且只在开的过程中排气就是应该的。这是正常排气。一般五通的,应该是两个排气,双气缸。你看阀能开能关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