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公告
松下触摸屏SCREEN NO. ERROR是什么缘故

楼主(2011-05-09):
松下触摸屏SCREEN NO. ERROR是什么缘故

网友A:
查看手册关于故障码的说明,从字面看应该是指的屏号错误

网友A:
或者直接问问松下的技术支持吧

网友B:
程序没写好,还有就是PLC的机型选错。如果两者都不是那就要送修了。

楼主:
plc程序可以正常运行,触摸屏按钮都正常使用,PLC是C60R,就是不定期的屏幕切换到这个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B:
在切换屏幕时,冲突才会这样的。看一下程序:比如你要从第一个画面切到报警画面时,是否有把第一个画面的程序断开,闭合报警画面的程序。

网友C(2011-09-05):
松下触摸屏这样显示,多为通讯线缆有问题,应查是否焊线断裂,插头松动,线缆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