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2011-06-09-工控擂台-PLC程序中暖启动,热启动,冷启动的概念及应用

楼主(2011-05-09):
简述PLC程序中暖启动,热启动,冷启动的概念及应用。

网友A:
西门子PLC CPU的冷启动、暖启动、热启动

冷启动(Cold restart):所有的数据(过程映象,位存储器、定时器和计数器)都被初始化,包括数据块均被重置为存储在装载存储器(Load memory)中的初始值,与这些数据是否被组态为可保持还是不可保持无关。首先执行启动组织块OB102,并不是S7400所有CPU 都支持此功能。

暖启动(Warm restart):复位过程映象(PII,PIQ)以及非保持性位存储器(M)、定时器(T)和计数器(C)。定义的保持性存储器(M)、定时器(T)和计数器(C)会保存其最后有效值。在有后备电池时,所有DB块数据被保存。没有后备电池时,由于没有非易失性存储区, DB数据和M,T,C均无法保持。
首先执行启动组织块OB100。用户如果没有更改过启动类型,系统默认设为暖启动。
手动暖启动:STOP->RUN (在CPU属性中选择暖启动,CPU若是有CRST/WRST 选择开关, 则必须设为CRST 才能执行手动暖启动)
自动暖启动:Power Off->Power On(也就是给CPU上电时会执行自动暖启动,CRST/WRST 选 择开关对其没有影响)

热启动(Hot restart):只有在有后备电池时才能实现,所有的数据都会保持其最后有效值。程序从断点处执行,在当前循环完成之前,输出不会改变其状态。启动时执OB101。
只有S7-400CPU才能进行热启动。

手动热启动:STOP->RUN+WRST(在CPU属性中选择热启动,CPU 若是有CRST/WRST 选择开关,则必须设为WRST 才能执行手动热启动)
自动热启动:Power Off->Power On(热启动也就是给CPU上电时会执行自动热启动, CRST/WRST 选择开关对其没有影响)

启动方法:

1.冷启动是断电后重新上电的一种启动;
2.暖启动是在PLC上电后CPU的拨动开关由STOP位置拨到RUN的位置的一种启动;
3.热启动是由PG/PC强制CPU从RUN进入STOP后再强制回到RUN的一种启动.
4.区别: 冷启动CPU从自检开始并调入程序数据等然后从头执行程序;暖启动CPU不再进行自检,只是从头执行程序;热启动CPU进入STOP前时的程序执行状态接续执行.

网友B:
我们国内的PLC没有这功能吧?

网友C:
以西门子S7-300和S7-400PLC为例简介之:

1:在暖启动中,从程序开始处以系统数据和用户地址区的初始设置开始进行程序处理(非保持性定时器、计数器和位存储器复位)。保持的标志存储器、定时器和计数器以及数据块的当前值保持(仅当有后备电池,如果使用EPROM 并且CPU的保持特性已赋参数时S7-300甚至可以没有后备电池)。OB100中的程序执行一次然后循环程序开始执行。S7-300只有暖启动,对于S7-300而已,重新上电以及将模式开关从STOP拨到RUN都是暖启动。
2:在冷启动中,执行OB1 中的第一个命令时,读取过程映像输入表,并处理STEP7 用户程序(也适用于暖启动)。删除工作存储器中由SFC 创建的数据块;剩余的数据块具有来自装入存储器的预置值。 复位过程映像和所有定时器、计数器和位存储器,不管它们是否具有保持性分配。OB102中的程序执行一次然后循环程序开始执行。
3:在热启动中,在程序中断处重新开始执行程序(不复位定时器、计数器和位存储器)。在启动时所有数据(标志存储器、定时器、计数器、过程映像及数据块的当前值)被保持, OB101中的程序执行一次。然后程序从断点处(断电, CPU STOP) 恢复执行。这个“剩余循环”执行完后,循环程序开始执行。只有S7-400CPU中才能进行热启动。

网友D:
都是高手啊。我只用过暖启动。

网友E:
● 在暖启动中,从程序开始处以系统数据和用户地址区的初始设置开始进行程序处理(非保持性定时器、计数器和位存储器复位)。保持的标志存储器、定时器和计数器以及数据块的当前值保持(仅当有后备电池,如果使用EPROM 并且CPU的保持特性已赋参数时S7-300甚至可以没有后备电池)。OB100中的程序执行一次然后循环程序开始执行。
● 在冷启动中,执行OB1 中的第一个命令时,读取过程映像输入表,并处理STEP7 用户程序(也适用于暖启动)。删除工作存储器中由SFC 创建的数据块;剩余的数据块具有来自装入存储器的预置值。 复位过程映像和所有定时器、计数器和位存储器,不管它们是否具有保持性分配。OB102中的程序执行一次然后循环程序开始执行。
● 在热启动中,在程序中断处重新开始执行程序(不复位定时器、计数器和位存储器)。在启动时所有数据(标志存储器、定时器、计数器、过程映像及数据块的当前值)被保持, OB101中的程序执行一次。然后程序从断点处(断电, CPU STOP) 恢复执行。这个“剩余循环”执行完后,循环程序开始执行。只有S7-400CPU中才能进行热启动。

完全(暖)再启动 完全再启动的启动类型,启动时过程映像和不保持的标志存储器、定时器及计数器被清除,保持的标志存储器、定时器和计数器以及数据块的当前值保持(仅当有后备电池,如果使用EPROM 并且CPU的保持特性已赋参数时S7-300甚至没有后备电池)。OB100中的程序执行一次然后循环程序开始执行。

(热)再启动 再启动的启动类型,在启动时所有数据(标志存储器、定时器、计数器、过程映像及数据块的当前值)被保持, OB 101中的程序执行一次。然后程序从断点处(断电, CPU STOP) 恢复执行。这个“剩余循环”执行完后,循环程序开始执行。

冷启动 CPU318-2和 417-4 还具有冷启动型的启动方式。针对电源故障可以定义这种启动方式。它是通过硬件组态时的CPU参数来设置。 冷启动时,所有过程映像和标志存储器、定时器和计数器被清除(甚至保持的!),而且数据块的当前值被装载存储器的当前值(既原来下装到CPU的数据块)覆盖。 OB 102中的程序执行一次然后循环程序开始执行。

网友E:
启动类型

以下几种启动类型有所区别

热重启(不使用S7-300和S7-400H)

暖重启

冷重启

下表中列出了启动过程中操作系统将调用哪个OB。

启动类型 对应的OB
热重启启动 OB101
暖重启 OB100
冷重启 OB102
使用STEP7组态硬件和连接"以及"S7-400H PLC"。
启动事件
CPU按如下所述执行启动:
上电后
只要将模式选择器由STOP切换为RUN-P时
使用通讯功能(编程设备中的菜单命令或者通过调用不同CPU上的通讯功能块19 "START"或21 "RESUME")发出请求后
根据启动事件、特定的CPU及其参数,将调用适当的启动OB (OB100、OB101或OB102)。通过相配的编程,可针对循环程序进行某些设置(例外:在H系统中,当待机CPU
已链接时,在该待机CPU上存在启动,但却不会调用启动OB)。
启动OB的本地数据
下表介绍了启动OB的临时(TEMP)变量。变量名为OB100的缺省名称。

变量 类型 描述
OB10x_EV_CLASS BYTE 事件等级和标识符:B#16#13:激活
OB10x_STRTUP BYTE 启动请求:B#16#81: 手动暖重启B#16#82: 自动暖重启B#16#83: 手动热重启请求B#16#84: 自动热重启请求B#16#85: 手动冷重启请求B#16#86: 自动冷重启请求B#16#87: 主站:手动冷重启请求B#16#88: 主站:自动冷重启请求B#16#8A: 主站:手动暖重启请求B#16#8B: 主站:自动暖重启请求B#16#8C: 备用:手动重新启动请求B#16#8D: 备用:自动重新启动请求
OB10x_PRIORITY BYTE 优先级:27
OB10x_OB_NUMBR BYTE OB编号(100、101或102)
OB10x_RESERVED_1 BYTE 保留
OB10x_RESERVED_2 BYTE 保留
OB10x_STOP WORD 导致CPU停止的事件的编号
OB10x_STRT_INFO DWORD 有关当前启动的辅助信息
OB10x_DATE_TIME DATE_AND_TIME 调用OB时的DATE_AND_TIME
下表给出了变量OB100_STR_INFO和OB101_STR_INFO。

位号 含义 可能的二进制值 解释
31 - 24 启动信息 0000 xxxx 机架号0 (仅限H CPU)
0100 xxxx 机架号1 (仅限H CPU)
1000 xxxx 机架号2 (仅限H CPU)
0001 xxxx 多值计算(仅限S7-400)
0010 xxxx 分段机架中多个CPU的操作(仅限S7-400)
xxxx xxx0 预期组态与实际组态之间无任何差异(仅限S7-300)
xxxx xxx1 预期组态与实际组态之间存在差异(仅限S7-300)
xxxx xx0x 预期组态与实际组态之间无任何差异
xxxx xx1x 预期组态与实际组态之间存在差异
xxxx x0xx 非H CPU
xxxx x1xx H CPU
xxxx 0xxx 最后一次上电时用于时间标志的时钟未由电池供电
xxxx 1xxx 最后一次上电时用于时间标志的时钟由电池供电
23 - 16 刚完成启动 0000 0001 多值计算中的暖重启,未根据参数分配来更改CPU中的设置(仅限S7-400)
0000 0011 利用模式选择器触发重新启动(暖重启)
0000 0100 经由MPI通过命令触发重新启动(暖重启)
0000 0101 多值计算中的冷重启,未根据参数分配来更改CPU中的设置(仅限S7-400)
0000 0011 利用模式选择器触发冷重启
0000 1000 经由MPI通过命令触发冷重启
0000 1010 多值计算中的热重启,未根据参数分配来更改CPU中的设置(仅限S7-400)
0000 1011 利用模式选择器触发热重启(仅限S7-400)
0000 1100 经由MPI通过命令触发热重启(仅限S7-400)
0001 0000 在由电池支持的上电后,自动重新启动(暖重启)
0001 0001 根据参数分配在由电池支持的上电后进行冷重启
0001 0011 利用模式选择器触发重新启动(暖重启);最后一次上电由电池支持
0001 0100 经由MPI通过命令触发重新启动(暖重启);最后一次上电由电池支持
0010 0000 在经过由电池支持的上电后,自动重新启动(暖重启) (由系统复位存储器)
0010 0001 在经过由电池支持的上电后,执行冷重启(由系统复位存储器)
0010 0011 利用模式选择器触发重新启动(暖重启);最后一次上电未受电池支持
0010 0100 经由MPI通过命令触发重新启动(暖重启);最后一次上电未受电池支持
1010 0000 根据参数分配在经过由电池支持的上电后自动热重启(仅限S7-400)
15 - 12 自动启动的许可 0000 自动启动非法,请求存储器复位
0001 自动启动非法,有必要进行参数修改等
0111 允许自动重新启动(暖重启)
1111 允许自动重新启动(暖重启/热重启) (仅限S7-400)
11 - 8 手动启动的许可 0000 自动启动非法,请求存储器复位
0001 启动非法,有必要进行参数修改等
0111 允许重新启动(暖重启)
1111 允许重新启动(暖重启/热重启) (仅限S7-400)
7 - 0 上一次上电时对自动启动的有效干预或设置 0000 0000 无启动
0000 0001 多值计算中的暖重启,未根据参数分配来更改CPU上的设置(仅限S7-400)
0000 0011 由模式选择器触发的重新启动(暖重启)
0000 0100 经由MPI通过命令触发重新启动(暖重启)
0000 0101 多值计算中的热重启,未根据参数分配来更改CPU上的设置(仅限S7-400)
0000 0111 使用模式选择器触发冷重启
0000 1000 经由MPI通过命令触发冷重启
0000 1010 多值计算中的热重启,未根据参数分配来更改CPU上的设置(仅限S7-400)
0000 1011 使用模式选择器触发热重启(仅限S7-400)
0000 1100 经由MPI通过命令触发热重启(仅限S7-400)
0001 0000 在由电池支持的上电后,自动重新启动(暖重启)
0001 0001 根据参数分配在由电池支持的上电后进行冷重启
0001 0011 利用模式选择器触发重新启动(暖重启);最后一次由电池支持上电
0001 0100 经由MPI通过命令触发重新启动(暖重启);最后一次由电池支持通电
0010 0000 在经过由电池支持的上电后,自动重新启动(暖重启) (由系统复位存储器)
0010 0001 根据参数分配在由电池支持的上电后进行冷重启
0010 0011 利用模式选择器触发重新启动(暖重启);最后一次上电非电池支持
0010 0100 经由MPI通过命令触发重新启动(暖重启);最后一次上电非电池支持
1010 0000 根据参数分配在经过由电池支持的上电后自动热重启(仅限S7-400)

网友F(2011-06-09):
西门子S7-300和S7-400PLC中“暖启动”、“冷启动”和“热启动”启动类型之间互有区别:
● 在暖启动中,从程序开始处以系统数据和用户地址区的初始设置开始进行程序处理(非保持性定时器、计数器和位存储器复位)。保持的标志存储器、定时器和计数器以及数据块的当前值保持(仅当有后备电池,如果使用EPROM 并且CPU的保持特性已赋参数时S7-300甚至可以没有后备电池)。OB100中的程序执行一次然后循环程序开始执行。
● 在冷启动中,执行OB1 中的第一个命令时,读取过程映像输入表,并处理STEP7 用户程序(也适用于暖启动)。删除工作存储器中由SFC 创建的数据块;剩余的数据块具有来自装入存储器的预置值。 复位过程映像和所有定时器、计数器和位存储器,不管它们是否具有保持性分配。OB102中的程序执行一次然后循环程序开始执行。
● 在热启动中,在程序中断处重新开始执行程序(不复位定时器、计数器和位存储器)。在启动时所有数据(标志存储器、定时器、计数器、过程映像及数据块的当前值)被保持, OB101中的程序执行一次。然后程序从断点处(断电, CPU STOP) 恢复执行。这个“剩余循环”执行完后,循环程序开始执行。只有S7-400CPU中才能进行热启动。
冷启动(Cold restart):所有的数据(过程映象,位存储器、定时器和计数器)都被初始化,包括数据块均被重置为存储在装载存储器(Load memory)中的初始值,与这些数据是否被组态为可保持还是不可保持无关。首先执行启动组织块OB102,并不是S7400所有CPU 都支持此功能。
暖启动(Warm restart):复位过程映象(PII,PIQ)以及非保持性位存储器(M)、定时器(T)和计数器(C)。定义的保持性存储器(M)、定时器(T)和计数器(C)会保存其最后有效值。在有后备电池时,所有DB块数据被保存。没有后备电池时,由于没有非易失性存储区, DB数据和M,T,C均无法保持,这是300与S7-400 PLC最大的不同。
首先执行启动组织块OB100。用户如果没有更改过启动类型,系统默认设为暖启动。
手动暖启动:STOP->RUN (在CPU属性中选择暖启动,CPU若是有CRST/WRST 选择开关, 则必须设为CRST 才能执行手动暖启动)
自动暖启动:Power Off->Power On(也就是给CPU上电时会执行自动暖启动,CRST/WRST 选 择开关对其没有影响)
热启动(Hot restart):只有在有后备电池时才能实现,所有的数据都会保持其最后有效值。程序从断点处执行,在当前循环完成之前,输出不会改变其状态。启动时执行OB101。
只有S7-400CPU才能进行热启动。
手动热启动:STOP->RUN+WRST(在CPU属性中选择热启动,CPU 若是有CRST/WRST 选择开关,则必须设为WRST 才能执行手动热启动)
自动热启动:Power Off->Power On(热启动也就是给CPU上电时会执行自动热启动, CRST/WRST 选择开关对其没有影响)

7-400 CPU 启动类型:
    CPU 的启动类型可分为冷启动、暖启动和热启动(只有S7-400CPU 才能进行热启动,
    CPU318-2DP 只支持暖启动和冷启动)。在硬件配置中,用鼠标双击CPU,弹出属性窗口(如下图),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启动方式,但并不是所有的CPU 都支持这三种启动方式(CPU 不支持的启动方式,该选项是灰色的不可选的)。
冷启动(Cold restart):所有的数据(过程映象,位存储器、定时器和计数器)都被初始化,包括数据块均被重置为存储在装载存储器(Load memory)中的初始值,与这些数据是否被组态为可保持还是不可保持无关。首先执行启动组织块OB102,并不是S7400所有CPU 都支持此功能。

暖启动(Warm restart):复位过程映象(PII,PIQ)以及非保持性位存储器(M)、定时器(T)和计数器(C)。定义的保持性存储器(M)、定时器(T)和计数器(C)会保存其最后有效值。在有后备电池时,所有DB 块数据被保存。没有后备电池时,由于没有非易失性存储区, DB 数据和M,T,C 均无法保持,这是300 S7-400 PLC 最大的不同。首先执行启动组织块OB100。用户如果没有更改过启动类型,系统默认设为暖启动。

手动暖启动:

网友G:
热启动,暖启动,冷启动对应:siemenss plc:OB101,OB100,OB102

当plc加电时,执行的是冷启动,热启动动是人为拨动运行开关,由停止拨到运行时,执行热启动;暖启动,是由程序自己触发的启动
三个OB块是让你写启动执行程序的(不用也没关系),例如数据初始化等。

网友H:
    S7-400 CPU 启动类型:
    CPU 的启动类型可分为冷启动、暖启动和热启动(只有S7-400CPU 才能进行热启动,
    CPU318-2DP 只支持暖启动和冷启动)。在硬件配置中,用鼠标双击CPU,弹出属性窗口(如下图),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启动方式,但并不是所有的CPU 都支持这三种启动方式(CPU 不支持的启动方式,该选项是灰色的不可选的)。

在新窗口浏览图片

    冷启动(Cold restart):所有的数据(过程映象,位存储器、定时器和计数器)都被初始化,包括数据块均被重置为存储在装载存储器(Load memory)中的初始值,与这些数据是否被组态为可保持还是不可保持无关。首先执行启动组织块OB102,并不是S7400所有CPU 都支持此功能。

    暖启动(Warm restart):复位过程映象(PII,PIQ)以及非保持性位存储器(M)、定时器(T)和计数器(C)。定义的保持性存储器(M)、定时器(T)和计数器(C)会保存其最后有效值。在有后备电池时,所有DB 块数据被保存。没有后备电池时,由于没有非易失性存储区, DB 数据和M,T,C 均无法保持,这是300 与S7-400 PLC 最大的不同。首先执行启动组织块OB100。用户如果没有更改过启动类型,系统默认设为暖启动。

    手动暖启动:STOP->RUN (在CPU 属性中选择暖启动,CPU 若是有CRST/WRST 选择开关, 则必须设为CRST 才能执行手动暖启动)

    自动暖启动:Power Off->Power On(也就是给CPU 上电时会执行自动暖启动,CRST/WRST 选择开关对其没有影响)

    热启动(Hot restart):只有在有后备电池时才能实现,所有的数据都会保持其最后有效值。程序从断点处执行,在当前循环完成之前,输出不会改变其状态。启动时执行OB101。只有S7-400CPU 才能进行热启动。

    手动热启动:STOP->RUN+WRST(在CPU 属性中选择热启动,CPU 若是有CRST/WRST 选择开关,则必须设为WRST 才能执行手动热启动)

    自动热启动:Power Off->Power On(热启动也就是给CPU 上电时会执行自动热启动,CRST/WRST 选择开关对其没有影响)

楼主:
20MP获得者:

10MP获得者:
陌上尘 zichen8716
my_gongkong my_gongkong
jingtao 惊涛骇浪
a332329107 a332329107
电仪人生 jy7898818
花开_花落 the_wise
20积分获得者:

(本次答案雷同较多,且所有答案均来自网络,本次不再追究,下不为例)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