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PROG Express编程环境常见错误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1-05-09):
1.固件库路径不能有中文目录名,否则将无法加载编译固件库,编译时会提示"无法起动SCG服务"

2.当PLC不支持所安装的固件库时,在程序中引用后编译不会出错,但是下载程序至PLC时,会提示"无法绑定至核心固件",碰到

这样的问题时请连系技术支持

3.安装编程环境时需关闭所有杀毒软件与防火墙,否则一些关键文件可能会复制失败

4.下载程序时需注意下载选项,如果需要快速调试时可以将"作为引导工程永久驻留"取消,PLC程序将在暂存中内存中,否则将

写入存储器永久保留

5.各工程之间的子程序、功能块可以通过增加用户库的方式进行共享

6.复制粘贴功能实例后,在代码的变量窗口中并不会创建新粘贴的功能实例,需要双击粘贴的功能块确定创建实例,否则编译

会出错

7.编译时提示XXXXIO驱动不被任何硬件所支持,检查一个T910 Driver是否被安装在正确的目录下,4.8与5.3版本不一样

8.安装完新的驱动文件后需重启编程环境才会升效,并会提示"与当前资源不符合",需进入"资源"->"设置"里修改

未完待续......

楼主:
编程软件KW常见问题解答
1:安装
目前支持KW的操作系统: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P3 WIN7旗舰版 其他未知,建议安装前关闭杀毒软件和防火墙,为防止其他软件冲突,建议安装在纯净的操作系统中
KW5.3版本下载地址:http://www.tengcon.com/download/software/2011-03-04/1.html
安装步骤,安装程序使用默认目录即可,遇到安装问题请与腾空技术支持联系
 1. 安装NET Framework 2.0.exe
 2. 安装SETUP.exe
 3.安装eCLR21.exe
 4.安装PLCdriver.msi
视频安装演示

网友A:
对于3来说,不关闭防毒软件没有关系。

网友B(2011-10-18):
没有路由器的条件下,又想连接宽带,又想连接PLC,怎么办?

网友C(2017-08-05):
multiprog下载到99%时出现内部错误是什么原因?

网友D(2024-01-25):
引用 网友C:
multiprog下载到99%时出现内部错误是什么原因?



I:\迅雷下载\MULTIPROGI:\迅雷下载\MULTIPR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