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报警注释无法调用

楼主(2011-05-09):
INTOUCH7.11原系统 英文2000 今天重装系统是中文XPSP2 运行什么的都可以,就是没有报警注释。是脚本问题还是?

AlarmIndex = 1;
FOR AlarmIndex = 1 TO 128
alarmname.Name = "DDS_ALARM" + Text(AlarmIndex, "#");
alarmname.AlarmComment =ICTGetString( InfoInTouchAppDir()+"\Error_files\DDSAlarm_D.csv",AlarmIndex );
NEXT ;

脚本验证要求定义ICTGetString  谢谢大家

楼主:
通讯什么的都运行正常就是报警注释无法调用。由没兄弟遇到过?给点意见哦

怀疑是脚本问题
{===== Start Chinese Partner =====}
StartApp "C:\CPNT30\tbnt.exe";
{===== Change language to chinese =====}

{LANGUAGE_TYPE="German";}
LANGUAGE_TYPE="Chinese";
{LANGUAGE_TYPE="English";}
RecipeLoad( InfoInTouchAppDir() + "\LANGUAGE\Language.CSV", "TEXTE", LANGUAGE_TYPE );
{===== Change alarm language =====}
IF LANGUAGE_TYPE=="German" THEN
AlarmIndex = 1;
FOR AlarmIndex = 1 TO 128
alarmname.Name = "DDS_ALARM" + Text(AlarmIndex, "#");
alarmname.AlarmComment =ICTGetString( InfoInTouchAppDir()+"\Error_files\DDSAlarm_D.csv",AlarmIndex );
NEXT ;
AlarmIndex = 1;
FOR AlarmIndex = 1 TO 736
alarmname.Name = "KA_ALARM" + Text(AlarmIndex, "#");
alarmname.AlarmComment =ICTGetString( InfoInTouchAppDir()+"\Error_files\KAAlarm_D.csv",AlarmIndex );
NEXT ;

ELSE
IF LANGUAGE_TYPE=="Chinese" THEN
AlarmIndex = 1;
FOR AlarmIndex = 1 TO 128
alarmname.Name = "DDS_ALARM" + Text(AlarmIndex, "#");
alarmname.AlarmComment =ICTGetString( InfoInTouchAppDir()+"\Error_files\DDSAlarm_C.csv",AlarmIndex );
NEXT ;
AlarmIndex = 1;
FOR AlarmIndex = 1 TO 736
alarmname.Name = "KA_ALARM" + Text(AlarmIndex, "#");
alarmname.AlarmComment =ICTGetString( InfoInTouchAppDir()+"\Error_files\KAAlarm_C.csv",AlarmIndex );
NEXT ;

ELSE
AlarmIndex = 1;
FOR AlarmIndex = 1 TO 128
alarmname.Name = "DDS_ALARM" + Text(AlarmIndex, "#");
alarmname.AlarmComment =ICTGetString( InfoInTouchAppDir()+"\Error_files\DDSAlarm_E.csv",AlarmIndex );
NEXT ;
AlarmIndex = 1;
FOR AlarmIndex = 1 TO 736
alarmname.Name = "KA_ALARM" + Text(AlarmIndex, "#");
alarmname.AlarmComment =ICTGetString( InfoInTouchAppDir()+"\Error_files\KAAlarm_E.csv",AlarmIndex );
NEXT ;
ENDIF;
ENDIF;
Show "Start";
怀疑是脚本问题要求定义ICTGetString

接着就不知道怎么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