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个LG的PLC用2个触摸屏控制,怎么连接通讯线

楼主(2011-05-09):
求助!LG的PLC用2个触摸屏怎么和它连接,用485连接的话要写程序吗?触摸屏是步科的希望各位大侠帮帮忙,急需用232的有怎么连接。

网友A:
LG PLC的具体型号 可以实现的

网友B:
这是我qq 358000568可以帮你实现

网友C:
一个用通讯口的2,3脚,一个用通讯口德4,7脚,5接GND

网友C:
还要把C-NET开关打开

网友C:
如果是K120S的话

楼主(2011-06-22):
就是K120S的两个屏的程序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