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1KW的伺服电机需要用多少平方的线?

楼主(2011-05-10):
请问11KW的伺服电机需要多少平方的线?

网友A:
主轴伺服电机11KW的用16平的线,如果想省点钱就用10平的线也马马虎虎

网友B:
多大功率的电机好像是有比例的,在选线的时候。一直在寻找呢。;

网友C:
10平的铜线应该已经够了

网友D(2011-08-09):
十平方的单股铜线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