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71变频器出现PRA故障,无法启动,

楼主(2011-05-10):
施耐德ATV71变频器控制18.5KW的电机,出现PRA故障,无法启动,施耐德ATV71变频器控制18.5KW的电机,出现PRA故障,无法启动,如何处理?已经检查24v和pwr端子的链接没有问题,

网友A:
变频器维修13830812651

网友B:
控制板坏了!变频器是不是09年的呀?

楼主:
是09年的是09年的是09年的

楼主:
ATV71变频器被锁定,如何从设置方面取消

楼主:
ATV71变频器被锁定,如何从设置方面取消,控制板是坏了,但是看到的是坏了一颗线,如何买到这样的板子

网友C:
板子坏了只有联系经销商呗!

楼主:
ATV71变频器被锁定,如何从软件设置方面取消

网友D(2011-11-03):
大家如果在施耐德变频器使用上有疑难问题的话,可以参考这本书《施耐德变频器的应用》,此书于11年10月出版,
作者邢建中 ,此书在各大网上书店(如当当网,淘宝网,中国图书网,中国科技金书网,卓越网)和各地大的书店都有。

网友E(2012-02-15):
控制板坏了

只有联系经销商呗!

网友F(2012-11-16):
PWR线松了,上紧.

网友G(2022-02-11):
有个拨码开关,决定24v电源是内部供电还是外部供给的,把它拨上去选择内部电源给定就好了。

网友H(2024-02-04):
引用 网友F:
PWR线松了,上紧.



这个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