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动机用两只互感器接入三相四线电度表可以吗?怎样计算

楼主(2011-05-10):
我这里有一台110KW电动机,但是手头只有两个5/300的互感器,现在只接入A 和C两相,B相只接入电压线圈,请问电度表上的数字可以直接乘上60的倍率还是用表上数字乘上1.5再乘60的倍率

网友A:
三相四线电度表有3个电流线圈,接2个电流线圈估计可能计量三分之二电量,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B:
1、三相三线制负载电能可以用两个单相电度表跨相接法度量,总用电量是两个表读数的和;

2、三相三线制负载电能可以用两单元三相电度表跨相接法度量;

网友B:
3、三相三线制负载电能用三单元三相四线电度表中的两单元跨相接法度量,表的读数不能用;

楼主:
我现在已经安装了,用的是三相四线的电度表,只装了两个互感器,接在a和c上,电度表的b相连接了电压线圈,因为是别的单位用我们这个柜子的电,上面只连了一个132kw的水泵,就是抄的表字是不是乘1.5再乘60,互感器的倍率是6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已经安装了,用的是三相四线的电度表,只装了两个互感器,接在a和c上,电度表的b相连接了电压线圈,因为是别的单位用我们这个柜子的电,上面只连了一个132kw的水泵,就是抄的表字是不是乘1.5再乘60,互感器的倍率是60

1、首先是抄的表字不准确;

2、乘互感器的倍率是60 ,没有错!

网友C:
可以将A和C从电度表出来的另一端合并接入b相电度表,从电度表出来接地,表数按电度表的实际读数,再乘以互感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将A和C从电度表出来的另一端合并接入b相电度表,从电度表出来接地,表数按电度表的实际读数,再乘以互感比。

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我们的三相电流表就是这样用的,各相的读数相差不大,至于用在电度表上,计量会不会受影响就没试过

网友E:
我单位有几十台改造的设备都是6楼这样接的,计量是准确的,要注意因为A+C是负B相,电度表接线就一定要注意:从电度表A、C相末端出来并联后,要接于B相末端,然后从B相首端出来再回到A、C互感器公共端,最后接地。

楼主:
可我的电度表是三相四线的啊,不是三相三线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