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停机后电机还会转个半圈

楼主(2011-05-10):
变频器停机后电机还会转下,加了制动电阻,还是不行,请问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A:
检查一下负载,再检查变频器设置呗

网友B:
说的不清楚啊,是自由停车还是斜坡停车?而且系统肯定有惯性啊,加制动电阻是没用的,不如加个抱闸

网友C:
 看下是不是设置了减速听车   是的话 直接设成立即停车就好了

网友D:
你说变频器停机后,那停机是什么意思?什么概念?

变频器运行信号失去以后是减速停止还是自由停止还是外部制动?

加了制动电阻只能是用于减速停止用。你是否已经设定了使用这个功能?

转半个圈是指变频器失去运行信号后还转半个圈,还是变频器停止输出之后还转半个圈?

以上的答案相信楼下的一定想知道。

楼主:
对:芳季 关于

你说变频器停机后,那停机是什么意思?什么概念?

变频器运行信号失去以后是减速停止还是自由停止还是外部制动?

加了制动电阻只能是用于减速停止用。你是否已经设定了使用这个功能?

转半个圈是指变频器失去运行信号后还转半个圈,还是变频器停止输出之后还转半个圈?

以上的答案相信楼下的一定想知道。

内容的回复:

变频器已经停至0HZ,我是用的减速停车,

网友E:
1、任何制动都是一个减速的过程;

2、减速过程意味着位移不可能为零;

网友E:
3、只有制动力足够大,使减速过程的位移接近零!

网友D:
引用<变频器已经停至0HZ,我是用的减速停车, >那么就是说变频器已经停止输出了。

那么,毫无疑问,这个转动的半圈就是负载给的了。

问了你五个问题才答了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