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300定时器的用法求解

楼主(2011-05-10):
请问哪位高手:

我使用西门子300定时器s5时,在它的定时值TV处输入任意一个定时值(整数),而不是直接输入   S5TIME#20S     ,达到我想要的定时值,我在梯形图中怎么实现???????

网友A:
如果你有幸看过STL编程手册的话,你可以在该手册的附录中的例子5看到填写时基的方法,如果你仅需要一个现成的程序的话,你可以在Library——Standard Library——IEC Function Block下找到FC40(TIM_S5TIME),依靠该功能可以将TIME数据类型转换为S5Time类型,TIME类型实际上就是一个DWORD类型。

网友B:
200可以直接输入值,300好像必须得输入S5T#...吧。

楼主:
能具体说明怎么使用FC40吗?我属于菜鸟级别,求一例子,谢谢

楼主:
明白了,谢谢一楼!能把qq留下吗?有问题继续向你请教!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