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三根线的TTL方波输出光栅尺怎么接线啊?

楼主(2011-05-10):
长春7海光电的,只有3根信号线,A\B\ABS

控制器端是A+\A-\B+\B-\Z+\Z-

网友A:
没有零位信号呀!

网友B:
不知道ABS信号是什么东西,您还是问长春7海光电吧

网友C:
ABS估计是国人通常所说的Z信号,国外常叫Index信号。

非要这样接的话,A/B/ABS三个信号如果是5V TTL的,就分别接控制端的A+/B+/Z+,控制端的A-/B-/Z-接地;如果A/B/ABS三个信号5V OC的,对电源接上拉电阻后,分别接入控制端的A+/B+/Z+,控制端的A-/B-/Z-接地;万一A/B/ABS三个信号高于5V的OC结构,最好别接!

网友A:
参考标记:间隔25mm、间隔50mm、间隔100mm、间隔200mm、或全量程任意位置设一个绝对位置参考点(ABS)

以上这句话是他网站上的。

波恩正解!

网友C:
“间隔25mm、间隔50mm、间隔100mm、间隔200mm”———是按距离编码的?还是简单的等间距布设?

网友A:
http://www.ccqhgd.cn/Default.aspx

来个七海光电的链接,资料好少呀!

网友B:
对:波恩 关于

ABS估计是国人通常所说的Z信号,国外常叫Index信号。

非要这样接的话,A/B/ABS三个信号如果是5V TTL的,就分别接控制端的A+/B+/Z+,控制端的A-/B-/Z-接地;如果A/B/ABS三个信号5V OC的,对电源接上拉电阻后,分别接入控制端的A+/B+/Z+,控制端的A-/B-/Z-接地;万一A/B/ABS三个信号高于5V的OC结构,最好别接!

内容的回复:

A-/B-/Z-是否要接地,还是先确认一下控制器的接口电路吧。如果内部用的是26LS32或者MC3486之类的标准422差分接收器,则千万不要接地。这些接收芯片都是要求A-电位高于A+才算底电平。把A-接地后,原则上就收不到低电平了,实际上虽然不至于不能工作,但是信号非常容易被干扰。

网友C:
原来是这样,谢谢刘版主指正!

网友D:
将编码接上电源,用手拨它的转子,用示波器观察波形,就可以确定ABS是不是Index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