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常见问题解答----趋势曲线

楼主(2011-05-10):
1。使用组态王实时趋势曲线控件时,控件属性设置没有问题,但为何看不到曲线?
      因为组态王的实时趋势曲线控件是以百分比显示曲线的,当设置的变量的量程过大,而实际采集的数据很小时,占整个量程的百分比非常小,近似于0%了,所以会感觉没有曲线显示,可以适当地修改变量的量程范围。

2. 在组态王画面上添加一实时趋势曲线控件,如何修改控件的背景颜色?
选中控件,单击工具箱中的调色板图标,在弹出的调色板中选择“填充色”(调色板第一行,默认是“填充色”),然后再选择预修改的颜色即可。

3. 在组态王的历史趋势曲线中看不到曲线为何?
请检查如下设置是否正确:
1)在组态王数据词典中定义变量时是否设置了变量的记录属性;
2)变量的量程设置过大,而实际采集的数据很小,占整个量程的百分比非常小,近似于0%了,所以感觉没有曲线显示;
3)计算机的系统时间被修改了,历史数据存储有误,导致曲线无法显示;

4. 使用组态王的历史趋势曲线控件时,如何实现自动更新控件右侧时间为系统的当前时间?
组态王提供的HTupdateTocurrentTime()函数,在组态王画面命令语言-->存在时输入如下脚本语言:
历史趋势曲线.HTUpdateToCurrentTime();
使用此方法也可以实现将历史趋势曲线控件作为实时趋势曲线控件来使用。

5.使用组态王历史趋势曲线控件查询时,在查询不存在的历史数据时,组态王是如何处理的?
可由用户自己选择绘制的方式,设置如下:
选中历史趋势曲线控件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执行“控件属性”命令-->在弹出的历史趋势曲线属性对话框中选择“曲线”选项卡单击“增加...”按钮-->在增加曲线对话框中选择变量,并设置无效数据绘制方法,有三种方式供用户选择:虚线、不画线、实线。

6.在历史趋势曲线控件中增加变量时,为何无法选择变量?
这是因为在数据词典中定义变量时,没有设置变量的记录属性,将变量的记录属性设置完成后,即可在历史趋势曲线控件中选择变量。

7. 在组态王运行环境中,能否改变历史趋势曲线控件连接的曲线?
可以,使用控件的ChangeCurveVarName方法来实现,调用格式:
曲线控件.ChangeCurveVarName(1,"\\本站点\数据项1");

8. 使用组态王的历史趋势曲线控件,当我改变时间轴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时,为什么历史曲线有时候能绘制出曲线,有时又没有曲线?
组态王历史库记录文件包括以下三种文件格式:
*.tmp:临时数据文件,存储最近一段时间的原始数据。文件名格式为projectYYYYMMDDHHXX.tmp,如project200712261200.tmp ,YYYY—年,MM—月,DD—日,HH—小时,XX—文件序号;
*.std:压缩的原始数据文件,保存的是一天内的压缩数据。文件名格式为projectYYYYMMDDXX.std,如project2007102500.std;
*.ev:特征值文件,存放将原始数据根据特征值算法过滤出的部分数据。文件名格式为projectYYYYXX.ev,如project200700.ev;
当历史趋势曲线的时间轴跨度大于24小时时,绘制曲线时是从ev文件里取历史数据来绘制曲线;
当历史趋势曲线的时间轴跨度小于24小时时,绘制曲线时是从std文件里取历史数据来绘制曲线;
例如我们默认的历史数据记录10天,那么组态王的数据文件会有一个ev文件及最近10天的std文件,更早的std文件被自动删除。因此当查询10天前的历史曲线,时间轴跨度大于24小时,绘制出了历史曲线,但时间轴跨度小于24小时时,就没有历史曲线了,原因就是查询小于24小时内的历史曲线时,由于是从std文件里取历史数据来绘制曲线,而恰恰这个时间的std文件已经被删除了,就绘制不出历史曲线了。

网友A(2012-03-02):
为什么组态王历史曲线的输出值与实时曲线不同,就是历史曲线输出值是错误的,相差1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