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组态王倒计时

楼主(2011-05-10):
我用的是组态王6.53,想要弄10秒倒计时

在数据改变命令语言中输入以下程序

if(\\本站点\开始==1)

\\本站点\$秒=10

\\本站点\$秒=\\本站点\$秒-1

点确定后提示缺少运算符,请问应该怎样修改?

程序编完后,在画面那边应怎样做?

网友A:
if(\\本站点\数据2==1)

{
\\本站点\$秒=10 ;

\\本站点\$秒=\\本站点\$秒-1 ;
}

网友A:
给你提出2点:

1.如果实在数据改变命令语言中添加的话,就不用if语句,直接把if后面的条件写到变量域中,注意只写变量就可以,不需要==;

2.\\本站点\$秒是电脑系统时间的秒的实际值,你可以把它置成一个常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