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台达D/A转换公式

楼主(2011-05-10):
PLC数据0-1000对应模拟量输出电流4-20MA,我屏上是设定温度0-100度。也就是说当我屏上设定为100度时要输出20MA,设定为0度时输出4MA。请问这个公式要怎么样写?

网友A:
我只提供思路: 1.确定你的AO对应的数字量,如4-20MA对应数字量0-27648; 2.转换,输出某一值,如555,公式为输出值= 555*27648/1000 3.赋值输出,将转换完成的数值赋给你要输出的模拟量的地址; 4.如果是S7-300,有函数FC106可以引用,无需编写转换程序。

网友B:
楼上,他问的是台达,你说的西门子,虽然相通,但那样对他来说更难
楼主,在擂台里有一个贴子,我回复的,其中有照片,但那个是把4-20MA转成温度的,你参考下吧

网友C:
数据值、电流、温度值,这三个都知道,这个公式关系还不够明显么?

网友D:
对:3CWQZ 关于楼上,他问的是台达,你说的西门子,虽然相通,但那样对他来说更难
楼主,在擂台里有一个贴子,我回复的,其中有照片,但那个是把4-20MA转成温度的,你参考下吧
内容的回复:

擂台第几期?

网友E:
我也想知道该怎么算,大家看看我的算法对不对,当输入4mA时,输出1000/20*4=200,即输入为4mA显示200,每个毫安对应50,100/(20-4)=6.25,即每个毫安对应6.25度,由此可得,实际输出温度=(读取数值-200)/50*6.25。不知道这个算法对不对?还请大家指教

网友E:
帖子就沉了吗?     ??????????????????问题的答案呢???????????

网友F(2011-11-23):
呵呵,太简单了;

PLC数字量0-1000对应输出4-20MA

现在温度设置值是0-100,对应输出4-20MA

无非就是输入的0-100对应PLC的数字量0-1000么

就是10倍的简单关系。即输入数字0,对应数字量0,对应输出模拟量4MA

输入100,对应数字量1000,对应输出模拟量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