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洗电路板会有后患吗?

楼主(2011-05-10):
       公司有几台测量设备,因为其高速运行,所有主轴上有个喷溅油设备,长时间后,这个油就流到旁边的信号放大电路板上去了,不清洗的话测量数据不准。只要用洗衣粉清洗一下就可以啦。请问这样多次清洗会给电路板带来不良的影响吗/。

网友A:
市面上有专用的清洗剂,能带电清洗。

网友B:
清洗电路板一般没事,前提是1、不要经常清洗,最多半年左右洗一次;2、每次一定要用清水洗干净,最好是用不含电解质的蒸馏水将洗衣粉等清洗干净,洗干净这很重要;3、在无导电电离介质、无强光照射的环境中晾干,避免强光照射

网友C:
可以用纯酒精洗洗汽油刷洗下

网友D:
还是建议将信号放大板的防护工作做好才比较合理。

网友E:
最好是用专门洗电路板的洗板水洗。

网友F:
推荐工业酒精清洗

网友G:
如果板子上有电解电容的话,用酒精清洗会使电容过早失效,还是用清洗剂清洗吧。电路板清洗剂很多,去油的话应该是用#4清洗剂吧。

网友H:
清洗后晾干,喷上PCB板涂复胶(淘宝上有卖), 涂复后电路板整体复盖上一层耐热防潮塑料薄膜,今后不用再清洗了.

网友I:
清洗后刷3防漆。

网友G:
应该是刷腊克吧,学名硝基绝缘漆。

网友J:
根本问题是咋能把油弄进电控箱里啊。。。。。。要解决根本问题。

网友K:
“只要用洗衣粉清洗一下就可以啦。”

要用可以挥发掉的绝缘液体溶剂,例如酒精,无铅汽油!

网友L:
清洗晾干就行。

网友M:
一般用酒精擦洗,没听说过用洗衣粉的。

楼主:
因电路板上有油, 所就搞了点洗涤剂后再用清水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