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产生400V高压直流电源?

楼主(2011-05-10):
用市电接升压变压器再整流滤波产生400V高压直流电源可行吗?不在的话道(www.nengyuan01.com)留言下。谢谢了

网友A:
400V直流不算高的,用控制变压器变压到单相300v输出,将次300v交流输入给单相整流硅桥,其输出就是大约400v,关键是要有380/300规格的变压器

网友B:
楼主这样变相做广告是不对滴……

取得DC400V的直流有不同的方法,其中一种如王工所说,先升压再整流,另外一种方法是先整流再斩波,不过这种方法能耗较大,不如前者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