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停止执行,为什么?

楼主(2011-05-11):
有一国产品牌PLC(就不点明是哪个牌子了),有这样一种状况出现,就是程序执行过程中,突然RUN信号没有,程序不执行,输出点保持故障出现前状态,输入信号有响应,请大家来分析分析原因??

网友A:
哪有这样子提问的?这种情况好多进口品牌PLC都有出现过,就是PLC出故障了!!

网友B:
最大的可能是程序有BuG,或者逻辑上存在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回答…但是同样一套程序已经运行3年了,现在新做的机器用同样的程序进去,才出现的问题,是否干扰问题??为何如此严重呢

楼主:
有人碰到类似状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