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烧成这样

楼主(2011-05-11):
昨天在一个客户现场看到了一台变频器烧成这样, 大伙分析分析,绝对不是外部火灾引起的

真的很无语

网友A:
无语了,绝对无语。

网友B:
经典啊!真是太经典了!

网友C:
愿闻其详

怎么会烧成这样?!

网友D:
怎么搞的跟雷击了一样啊!

网友E:
引发三相短路造成的!

楼主:
三相电源端子完好无损啊?

网友F:
开关电源引起,不足挂齿,貌似HLP小功率

网友G:
不足挂齿,可能是短路时起火了, 或是小功率引起发热.  我厂有个比这还要惨呀----

网友H:
是啊,不可思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引发三相短路造成的!

肯定是主回路

网友I:
开关电源部分或者上电继电器部分故障导致上电电阻无法切出去过热起火。

网友J:
我也要一张变频器燃烧的图片<55KW的》,不知咋从手机里传出来,比这还惨

网友K:
有可能是压敏电阻击穿引起的。我见过这样的现象。

网友L:
使用杂牌子的变频器的后果

网友M:
变频器还得选质量可靠些的,不能单图便宜。

网友N:
一般是由于变频器电源部件自燃,或变频器上部电路起火引着变频器外壳造成的。

网友O:
哇塞,太残酷了,怎么会这样啊?什么牌子的?

网友P:
保护不够完善,为什么没有跳空开?

网友Q:
开关电源部分的功率电阻脱焊会导致焊点电路板碳化,引起起火。

见过黑白电视机的电路板出现接触不良引起的火灾,很吓人!

网友R:
这种情况一般是IGBT模块和电容都炸了,一般来讲,如果变频器的前面有空开或保险丝保护的话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后果。

网友S:
太严重了,这保护怎么做的,太可怕了。

网友T:
保护没做好,没能及时切断电源吧。

网友T:
我说的保护不一定就是变频器内部的,也可能是变频器电源侧的断路器没选好。

网友U:
无语,绝对的无语

网友V:
变频器质量太差也是很大的原因

网友W(2011-06-17):
这变频器的质量也太差劲了吧!

网友X(2011-10-14):
见过好多类似的,与环景有很大关系。

网友Y:
估计特意烧也烧不了这样...

网友Z(2012-08-11):
原因很简单,元器件损坏,发热,导致塑料外壳着火。

网友Z:
如有需要,请联系,王经理,专业经营,曲阜嘉信变频器,软起动,变频控制系统等。电话,13863742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