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机处于二四象限运行时,接的变频器不会炸了吗

楼主(2011-05-11):
请教下 看了以前讨论的变频器输出侧接电源的讨论,大家的观点是接反后,即使充电时没炸,一运行,igbt一导通,形成短路一定炸 但时变频器是可能四象限运行的啊,电机二四象限运行,不是向变频器充电吗 和变频器输出侧接电源一样啊,为什么不炸?

网友A:
还是有区别的吧,二四象限运行产生的电,其幅值、频率还是和交流电源不同的;而且,二四象限运行时,都要接制动电阻的,不会给IGBT造成压力。

楼主:
如图所示。假设在某一瞬间,电源的R端为“+”,而S端为“-”,则在逆变管V3导通的瞬间,电流将经VDl和V3而短路。V3将立即烧坏。由于六个逆变管以极高的频率(载波频率)不断地交替导通着,而变频器从跳闸到切断电源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六个逆变管将很快地全部损坏 http://ftp.gongkong.com/UploadPic/Forum/2011-1/2011010722394200001.png 以上是引用; 但是电机二四象限运行时,向变频器充电,电流走向不也是和上面一样吗,为什么变频器只是电压升高呢?

楼主:
不知道怎么发图片,上面的链接里是电流短路的图片 http://ftp.gongkong.com/UploadPic/Forum/2011-1/2011010722394200001.png

楼主:
第五纪冰川 刘志斌 能帮我解答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