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的目标频率 CP1H

楼主(2011-05-11):
求助:
我使用的是欧姆龙CP1H控制安川电机,但是程序上无论如何改变ACC的目标频率的大小,电机都不按照我的数据运动。我已将接线图和小样例程序上传,希望大家帮我解决一下。下面说一下,我的电机的设置:位置控制Pn200已设置,电子齿轮比也已设置,禁止正反转换信号P-OT/N-OT已设置为固定“可正转侧驱动”、“可反转侧驱动”。

www.fa.omron.com.cn/forum/read.jsp

谢谢大家

网友A:
不按照楼主的数据运动这样讲?是运动距离不对还是速度不对?还是加减速时间不准确?不能正反转?

楼主:
是速度不对,无论如何改变目标频率,电机速度总是不变。而电机的速度总是按照电子齿轮比的大小改变,比值变大,速度就变大;比值小,速度就变小。请问这是为什么?是不是我的接线有问题啊?

网友B:
用pls2指令

网友C:
既然能动了就跟接线没有关系了,会不会PLC的最高频率就那么大了呢?你把频率降到最慢,看看是不是还是原来那么快?

网友D:
如果是連續pulse輸出,請先用PULS+SPED指令或SPDE指令啟動,然後再用ACC指令變更速度.CP!H最高只有100khZ.

楼主:
是单独的PULS和ACC,脉冲数、目标频率、加减速都不受控,我已换过电机和伺服驱动器都没用,现在最有可能的就是接线错误了,麻烦大家帮我看看接线是否有错!谢谢

网友E:
能动起来,线是不会错的。线错了是跑不起来滴

网友F:
你试试用PLS2 指令吧,我用PLS2指令感觉还挺好的。

网友G(2012-02-27):
详细接线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