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晶变频器在煤矿提升机上的应用

楼主(2011-05-11):
三晶变频器在煤矿提升机上的应用 矿井提升机是煤矿、铁矿、有色金属矿生产过程中的重要设备。提升机的安全、可靠运行,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产状况和经济效益。本文介绍的是煤矿斜井绞车提升机采用SAJ-8000Z(132kw)变频器进行改造的实例及所取得的节能等效益。

引言
矿井提升机是煤矿、铁矿、有色金属矿生产过程中的重要设备。提升机的安全、可靠运行,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产状况和经济效益。煤矿井下采煤,采好的煤通过斜井用提升机将煤车拖到地面上来。煤车厢与火车的运货车厢类似,只不过高度和体积小一些。在井口有一绞车提升机,由电机经减速器带动卷筒旋转,钢丝绳在卷筒上缠绕数周挂上一列煤车车厢,在电机的驱动下将装满煤的列车从斜井拖上来或放下去。这种拖动系统要求电机频繁的正、反转起动,减速制动,而且电机的转速按一定规律变化。斜井提升机的机械结构示意图如图1所示。斜井提升机的动力由绕线式电机提供,采用转子串电阻调速。提升机的基本参数是:电机功率55kW,卷筒直径Φ1200mm,减速器减速比24:1,最高运行速度2.5m/s,钢丝绳长度为120m。

图1 提升机卷筒机械传动系统结构示意图

目前,大多数中、小型矿井采用斜井绞车提升,传统斜井提升机普遍采用交流绕线式电机串电阻调速系统,电阻的投切用继电器—交流接触器控制。这种控制系统由于调速过程中交流接触器动作频繁,设备运行的时间较长,交流接触器主触头易氧化,引发设备故障。另外,提升机在减速和爬行阶段的速度控制性能较差,经常会造成停车位置不准确。提升机频繁的起动﹑调速和制动,在转子外电路所串电阻的上产生相当大的功耗。这种交流绕线式电机串电阻调速系统属于有级调速,调速的平滑性差;低速时机械特性较软,静差率较大;电阻上消耗的转差功率大,节能较差;起动过程和调速换挡过程中电流冲击大;中高速运行震动大,安全性较差。

改造方案
为克服传统交流绕线式电机串电阻调速系统的缺点,采用变频调速技术改造提升机,可以实现全频率(0~50Hz)范围内的恒转矩控制。对再生能量的处理,可采用价格低廉的能耗制动方案或节能更加显著的回馈制动方案。为安全性考虑,液压机械制动需要保留,并在设计过程中对液压机械制动和变频器的制动加以整合。矿井提升机变频调速方案如图2所示。

图2 矿井提升机变频调速方案

考虑到绕线式电动机比鼠笼式电动机的力矩大,且过载能力强,所以仍用原来的4极55kW绕线式电机,在用变频器驱动时需将转子三根引出线短接。提升机在运行过程中,井下和井口必须用信号进行联络,信号未经确认,提升机不能运行。为显示运行时车厢的位置,使用E6C3-CS5C 40P旋转编码器,即电机旋转1圈旋转编码器产生40个脉冲,这样每两个脉冲对应车厢走过的距离为1200×π/(24×40)=3.927,约为3.9mm。则与实际距离的误差值为4-3.9=0.027mm,卷筒运行一圈误差为0.027×40×24=25.29mm,已知钢丝绳长度为120m,如果两个脉冲对应车厢走过的距离用近似值3.9mm计算,120m全程误差为25.92×120000/1200π≈825mm。再考虑到实际检测过程中有一个脉冲的误差,则最大的误差在821mm~829mm之间,对于数十米长的车厢来说误差范围不到1m,精度足够。因此,用计数器实时统计旋转编码器发出的脉冲个数,则可计算出车厢的位置并用显示器显示。另外一个问题是计数过程中有无累计误差存在?实际检测时,在一个提升过程开始前,首先将计数器复位,第一个重车厢经过某个位置时,打开计数器计数,车厢在斜井中的位置以此点为基准计算,没有累计误差。在操作台上,用8英寸触摸屏显示交流电压和电机工作电流以及车廂的位置。

方案实施
斜井提升负载是典型的摩檫性负载,即恒转矩特性负载。重车上行时,电机的电磁转矩必须克服负载阻转矩,起动时还要克服一定的静摩檫力矩,电机处于电动工作状态,且工作于第一象限。在重车减速时,虽然重车在斜井面上有一向下的分力,但重车的减速时间较短,电机仍会处于再生状态,工作于第二象限。当列重车上行时,电机处于反向电动状态,工作在第三象限和第四象限。另外,有占总运行时间10%的时间单独运送工具或器材到井下时,电机纯粹处于第二或第四象限,此时电机长时间处于再生发电状态,需要进行有效的制动。用能耗制动方式必将消耗大量的电能;用回馈制动方式,可节省这部分电能。但是,回馈制动单元的价格较高,考虑到单独运送工具或器材到井下仅占总运行时间的10%,为此选用价格低廉的能耗制动单元加能耗电阻的制动方案。

提升机的负载特性为恒转矩位能负载,起动力矩较大,选用变频器时适当地留有余量,因此,三晶132kW变频器。由于提升机电机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电动状态,仅在少数时间有再生能量产生,变频器接入一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就可以满足重车下行时的再生制动,实现平稳的下行。井口还有一个液压机械制动器,类似电磁抱闸,此制动器用于重车静止时的制动,特别是重车停在斜井的斜坡上,必须有液压机械制动器制动。液压机械制动器受PLC和变频器共同控制,机械制动是否制动受变频器频率到达端口的控制,起动时当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达到设定值,例如0.2Hz,变频器A、B端口输出信号,表示电机转矩已足够大,打开液压机械制动器,重车可上行;减速过程中,当变频器的频率下降到0.2Hz时,表示电机转矩已较小,液压机械制动器制动停车。紧急情况时,按下紧急停车按钮,变频器能耗制动和液压机械制动器同时起作用,使提升机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停车。

提升机传统的操作方式为,操作工人坐在煤矿井口操作台前,手握操纵杆控制电机正、反转共三挡速度。为适应操作工人这种操作方式,变频器采用无级(无档位)调速。变频调速原理图如图3所示。

图3 变频调速原理图

节电率与投资回报分析
某铁底矿使用的煤矿提升机,原采用132KW三相异步电动机,转子串电阻调速,用交流接触器进行速度切换,由于功率比较大,所以启动换档时冲击电流大,中高速运行不平稳,大量的电能消耗在转子电阻上,告成能源的极大浪费。同时,工人的操作环境也极恶劣,急需进行改造。

由于变频器具有软启动、大范围内平滑调速、节能效果显著等优点,因此我矿经过多方考察,决定采用广州三晶电气有限公司生产的系列变频器对绞车系统进行变频改造,经过几个月的运行,证明改造的效果比较理想,主要表现在:
1、实现了启动时的软启动、软停车,减轻了对电网的冲击。
2、变频器的频率连续调节,使调速更加方便、可靠,运行更平稳。
3、使用变频器后省去原先的换档接触器及调速电阻,即节省了维修费用,又减少了停机维修时间,从而提高了产量。同时改善了恶劣操作环境,使工人避免在夏季调速电阻发热告成的高温条件下工作。
4、在低速时节能效果十分明显。矿井深300多米,测量时用4/50的电度表,在相同耗电量的情况下,用工频可拉17勾,而使用变频可拉26勾,即变频比工频多拉9勾。经估算节电率约为20%。由于使用了变频器,设备基本上是满载运行。即使我们采用保守算法,把132KW的电机功率折扣为120KW,每天只使用20小时,每年工作360天,一年节电仍高达30.24万度(120*0.35*20*360=302400度)。若以每度电0.5元计算(当地电价0.6元),则每年可节电费15万多元(302400*0.5=151200元)。

结束语
绕线式电机转子串电阻调速,电阻上消耗大量的转差功率,速度越低,消耗的转差功率越大。使用变频调速,是一种不耗能的高效的调速方式。提升机绝大部分时间都处在电动状态,节能十分显著,经测算节能20%以上,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另外,提升机变频调速使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得到大大的提高,减少了运行故障和停工工时,节省了人力和物力,提高了运煤能力,间接的经济效益也很可观。

网友A:
“绕线式电机转子串电阻调速,电阻上消耗大量的转差功率,速度越低,消耗的转差功率越大。”

1、这是一个错误的解释;

2、绕线式电机的启动运行转矩大,适用提升机对电机过载能力的要求;

3、绕线式电机在发电运行时,电度表翻转节能运行,变频时的发电能量被制动电阻耗掉;

网友A:
4、变频器使系统效率下降20%,“节能20%以上”是忽滺人!

楼主(2012-04-16):

三晶变频器在煤矿提升机上的应用 矿井提升机是煤矿、铁矿、有色金属矿生产过程中的重要设备。提升机的安全、可靠运行,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产状况和经济效益。本文介绍的是煤矿斜井绞车提升机采用SAJ-8000Z(132kw)变频器进行改造的实例及所取得的节能等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