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空管,但是表头一直在40m3/h震荡,可是满量程才10m3/h?

楼主(2011-05-11):
涡街流量计空管,但是表头一直在40m3/h震荡,可是满量程才1040m3/h,单位停了一年多,最近单位准备开车,仪表这块问题多多,求大虾赐教

网友A:
此题jiaoanpeng和仪表哥处理较好。

网友B:
满量程才10m3/h得表头,咋能到40m3/h?即使是数字表头,20mA时也只能显示满量程啊。建议楼主满管试验下看看吧。

网友C:
停了一年多表还一直在现场装着吗?如是,换个表头吧,顺便把流量计也要拆下来清洗了,估计涡街发生体也会出现问题了,还是拆下来彻底检查吧。

楼主:
厂家说有干扰,可是拆下来Q一直在40左右,频率F在40-50,量程设的是10没有错,不知为什么?

楼主:
拆下来满管试验情况一样,Q一直在40左右,频率F在40-50,量程设的是10没有错。

楼主:
是不是电路板上前置放大坏了

网友D:
偶惭愧啊,偶没有把握。

偶怀疑是有脏污卡到这个涡街表内部,这个还是拆卸仪表看看较好,拆表后即使不是管道内部原因,也可以拆下校准一下。

楼主:
我已经拆下来了,厂家说是传感器的问题,我检查过不是,怀疑还是电路板的问题,这个流量计前几天还正常,中间几天没有用,两天前送电,没多长时间发现有问题

网友D:
若是这个原因,偶估计可能就是电路板内部接线插头没有接触好,或者各个连接线有松动或者虚焊的地方,可以仔细的观察插拔几次。问题应该不大。

楼主:
现在放在桌子上不动,流量是0,但是一敲桌子就有读数,就是摸摸传感器的法兰就有流量,头疼!

楼主:
表头一直在40m3/h震荡,可是满量程才10m3/h,为什么表头显示流量比满量程还大呀?

网友E:
你买了劣质的流量计,我发誓,

现在放在桌子上不动,流量是0,但是一敲桌子就有读数,就是摸摸传感器的法兰就有流量,头疼我知道这个现象,

以后找我买表,涡街流量计是最麻烦的

网友F:
产品问题 干扰可能性比较大www.jskyyb.com

楼主:
我不明白,表头一直在40m3/h震荡,可是满量程才10m3/h,为什么表头显示流量比满量程还大呀?

网友G:
估计多半是传感器坏了,请问是不是进行过试开车?如果有估计是将传感器打坏了。有条件的话换个传感器试试

楼主:
还没有试车呢,就发现有问题,厂家说传感器没有问题,不过已经发给厂家了,等结果吧!

网友D:
只要一个个的拆卸下电路板进行测量应该能够确定是电路板还是传感器的问题,再者可以通过电路板替换法进行查找问题。

网友H:
这可能是有外界干扰的原因,我建议:在流量积算仪上做小信号切除,也就是:在现场把管道的阀门全部关闭后,观察流量积算仪此时的频率是多少,然后把这个信号切除掉,可能会得到解决!!!试试吧!!!

网友E:
我是生产涡街流量计的,以前我们用比较次的传感器做出来的产品就是你这个样子的,你退给厂家他都给你修不好,不要听厂家销售人员胡诹了,他们解决不了的

网友I:
什么品牌的流量计啊,国产的就是没救的,进口品牌的话查看下漩涡频率,看看是不是50HZ或它的倍数,是的话是干扰,做好电源及仪表接地

楼主:
昨天问过厂家,说是传感器和电路板都有问题,已经修好发过来了,这里谢谢大家。

网友G(2011-07-01):
我后补一下,这个问题我在某卷烟厂遇到几次----原因都是传感器损坏。若要用的长久一下请注意操作,开阀时候一定要慢防止水锤冲击损坏传感器;停车时候一定要将管道内的冷凝水排干净。不然换了传感器还得坏、还得换

网友J:
频率板放大倍数调的比较大吧,多大口径的?像这种一般在小口径上出现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