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2011-06-13-工控擂台-软启动与自藕降压启动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11-05-11):
软启动与自藕降压启动有什么优缺点? 最好能结合实际例子回答,回答的最好最完整的拿大奖!

网友A:
都会改善交流异步电动机的启动状况,尤其是在使用了大容量电机的情况下。软启动器和自耦降压启动价格上哪一统一的给出结论,一般当容量在几十个千瓦以下时候,使用软启动器价格并不比自耦降压高多少,而可靠性更高,因为软启动器不需要较多的辅助线路,而且占用空间小,自耦启动方式由于需要自耦变压器,占地空间和重量都较大,使用自耦变压器耗用铜线和矽钢片等,结构上不如软启动器紧凑,使用上还需要一套接触器---继电器线路与之配合才能达到效果,容量更高的场合其价格优势不明显了,而且自耦变压器还有较大的功耗。在功能和保护性措施上也不如热启动器完善也不如;软启动器是使用电力电子器件实现软启动功能的,工作时其能耗比自耦变压器小,但会造成电源电压波形畸变,形成谐波信号,可能对周围电路注入谐波干扰,自耦降压启动虽然有不同档位的启动切换,但这种切换前、后的电压是稳定而无波形畸变的,只在切换瞬间又变化,无明显的谐波干扰注入;不过软启动器通过内部设置可以是启动过程分为更多的阶段,启动过程在理论上可以更平滑些,自耦变压器启动通常自耦变压器不便做成更多的电压档输出,通常最多只有2--3档电压(可能是40%、70%、85%等)启动平滑性不如前者,而且在电动机启动转矩上可能不稳定有转矩冲击;对于启动时如果要求电动机启动转矩不能太低,那么自耦降压启动方式的可选择性就很小了,这时候用软启动器就有可能在相对较宽的范围内选择启动转矩的启动电压,使用上比自耦启动更灵活方便

网友B:
1)自耦变压器冲击电流大、冲击转矩大,起动过程中存在二次冲击电流和冲 击转矩,有色金属用量大,保护没有软起多。自藕降压启动优点,接线简 单,维修方便、运行、投资费用低,对使用的环境要求不高,故障较少。

 2.)软启动器可实现降压和限流启动,启动较平稳,对电机及机械设备的冲击 较小,保护功能全面,自动化程度较高,可实现远程控制,缺点:维修比 较困难,投资较高,对使用的环境要求较高,电子原件过载能力较低。

现在常用的电机启动控制方式有星三角启动、自藕降压启动、软启动器启动、变频启动,四种启动器从投资上的成本是依次增高,但现行用在大功率电机的启动控制主要采用自藕降压启动、软启动器启动。自藕降压启动要用多个大功率接触器,而且动力电缆接线麻烦、控制回路线路也比软启动多。软启动采用大功率IGBT功率元件,本身带有各种电机保护功能:如:欠压、缺相、相序、过载等保护,主回路、控制回路的联线简单,所用的元器件少,投资成本和自藕降压启动相差不是很大,因而,现用于大功率电机启动多采用软启动。

网友C:
软启动与自藕降压启动有什么优缺点?
软启动器(soft starter)是一种集电机软起动、软停车、轻载节能和多种保护功能于一体的新颖电机控制装置,国外称为Soft Starter。它的主要构成是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三相反并联闸管及其电子控制电路。运用不同的方法,控制三相反并联闸管的导通角,使被控电机的输入 电压按不同的要求而变化,就可实现不同的功能。软起动器和变频器是两种完全不同用途的产品。变频器是用于需要调速的地方,其输出不但改变电压而且同时改变频率;软起动器实际上是个调压器,用于电机起动时,输出只改变电压并没有改变频率。变频器具备所有软起动器功能,但它的价格比软起动器贵得多,结构也复杂得多。电动机软起动器是运用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软起动器,控制其内部晶闸管的导通角,使电机输入电压从零以预设函数关系逐渐上升,直至起动结束,赋予电机全电压,即为软起动,在软起动过程中,电机起动转矩逐渐增加,转速也逐渐增加。
自耦降压启动是利用自耦变压器降低电动机端电压的启动方法,自耦变压器一般由两组抽头可以得到不同的输出电压(一般为电源电压的80%和65%),启动时使自耦变压器中的一组抽头(例如:65%)接在电动机的回路中,当电动机的转速接近额定转速时,将自耦变压器切除,使电动机直接接在三相电源上进入运转状态。

网友D:
自耦减压起动:
利用自耦变压器的多抽头减压,既能适应不同负载起动的需要,又能得到更大的起动转矩,是一种经常被用来起动较大容量电动机的减压起动方式。它的最大优点是起动转矩较大,当其绕组抽头在80%处时,起动转矩可达直接起动时的64%。并且可以通过抽头调节起动转矩。

软起动器:
这是利用了可控硅的移相调压原理来实现电动机的调压起动,主要用于电动机的起动控制,起动效果好但成本较高。因使用了可控硅元件,可控硅工作时谐波干扰较大,对电网有一定的影响。另外电网的波动也会影响可控硅元件的导通,特别是同一电网中有多台可控硅设备时。因此可控硅元件的故障率较高,因为涉及到电力电子技术,因此对维护技术人员的要求也较高。软启动,可以设置启动时间和起动初始力矩对设备实现软启动与软停止,并能限制起动电流,价格适中。

网友E(2011-06-11):
自耦启动是一种降压启动;冲击电流大、冲击转矩大,起动过程中存在二次冲击电流和冲 击转矩。自藕降压启动优点,接线简 单,维修方便、运行、投资费用低,对使用的环境要求不高,故障较少。

软启动器可实现降压和限流启动,启动较平稳,对电机及机械设备的冲击 较小,自动化程度较高,可实现远程控制,缺点:维修比 较困难,成本较高,对使用的环境有一定要求。
        去年我公司做了一个皮带输送机,减速机通过链轮链条与皮带机连接。基本属于满负荷启动。启动时由于冲击力矩太大。链条损坏严重不久链条拉断。换了两次使用时间都不长。回来改为变频器软启动,虽然增加了一些成本,但减少了冲击链条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F:
1、自耦的优点:应用环境不是十分苛刻,本身故障率低,其控制柜的维修和保养一般电气工程师都可以完成,寿命长。自耦的缺点:不适合频繁启动(主要是来不及散热),启动转矩选择性小(一般两个抽头,用户大都用小抽头),启动电流大、且二次冲击电流也大。

2、软启动的优点:启动平稳,启动转矩选择性大,启动电流控制性好,基本无二次冲击,其控制柜整体元件相对少,一小时内适合启动的次数一般在10次以上。软启的缺点:因为是电子产品环境要求较高,电子产品寿命有限,维修需要专业人员。

3、成本上比较:因最近国际铜价、银价高涨,它们的价格差越来越小。个人一直认为200KW以下的小负载的可以使用自耦,200KW以上的大负载的可以选择软启。

网友G:
1 软起动器: 这是利用了可控硅的移相调压原理来实现电动机的调压起动,主要用于电动机的起动控制,起动效果好但成本较高。因使用了可控硅元件,可控硅工作时谐波干扰较大,对电网有一定的影响。另外电网的波动也会影响可控硅元件的导通,特别是同一电网中有多台可控硅设备时。因此可控硅元件的故障率较高,因为涉及到电力电子技术,因此对维护技术人员的要求也较高。 2 自耦启动是一种降压启动;冲击电流大、冲击转矩大,起动过程中存在二次冲击电流和冲 击转矩。自藕降压启动优点,接线简 单,维修方便、运行、投资费用低,对使用的环境要求不高,故障较少。

网友H:
1 自耦变压器冲击电流大、冲击转矩大,起动过程中存在二次冲击电流和冲 击转矩,有色金属用量大,保护没有软起多。自藕降压启动优点,接线简 单,维修方便、运行、投资费用低,对使用的环境要求不高,故障较少。 2 软启动的优点是启动平稳,启动转矩选择性大,启动电流控制性好,基本无二次冲击,其控制柜整体元件相对少,一小时内适合启动的次数一般在10次以上。软启的缺点:因为是电子产品环境要求较高,电子产品寿命有限,维修需要专业人员。

网友I:
1、自耦变压器式起动器:电动机起动时,其定子通过自耦变压器连接到三相电源上,当起动完毕后,自耦变压器切除。当电动机容量较大时,变压器的体积增大,成本高,因变频器自身发热限制不允许频繁起动,而且起动特性不平滑。性能受如下限制:(1)电压的阶跃性变化(分级转换时产生)引起较大的电流和转矩变动,同星形/三角形起动器性能一样通常会出现较大的电流和转矩变动会导致机械、电气经常性故障的发生。(2)有限的输出电压种类(起动电压分接头数量有限),限制了理想起动电流的选择。因为自耦变压器式起动器控制是使用较额定电压低的电压级别进行降压起动,它控制的电机参数为电压而非电流,所以当电网电压波动及负载变化(如排灌站水位落差变化)时,起动电流曲线将显著偏离设计理想曲线,从而恶化起动性能,设备在较差的工况下将大大缩短使用寿命,增加维护成本。(3)传统的起动方式的共同特点是控制线路简单,起动转矩固定不变,起动过程中都存在二次冲击电流的问题,停机时都是瞬间断电,无法满足软停车的要求。

2、软启动是电力电子技术与自动化技术的综合产物,采用全数字控制,利于联网集中控制,并且具有体积小,功耗底,高可靠性,免维护,安装方便等特点。固态软起动器利用晶闸管的移相控制原理,控制晶闸管的触发角就可以控制输出电压的大小。(1)电动机起动过程中,软启动器可以按照预先设定的起动曲线增加电动机的端电压使电动机平滑加速,起动过程中的电流可以按照起动要求设定起动电压和电流进行控制,达到限流值后电流不再增加,随着转速的增加,为了维持限流值电压按照限流的要求逐步增加,从而减少了电动机起动时对电网、电动机本身、相连设备的电气及机械冲击。电动机达到正常转速后,旁路接触器接通(可选起动完成的运行方式)。电动机起动完毕后,软起动器继续监控电动机并提供各种故障保护。 (2)软起动器可以使软停车过程中的输出电压逐渐减小,从而在停车过程中提供一个平滑递减的输出转矩。这样可以使停车的时间延长,减小负载停车时的机械冲击。固态软起动器的软停车功能用在离心式水泵中,可以避免正常停车时水锤现象造成阀门的损坏。因此水泵的软停车经常被称为水泵的保护控制。

3、软启动器起动方式有限流起动、斜坡电压起动、转矩控制起动、转矩加突跳控制起动、电压控制起动五种;限流起动顾名思义是限制电动机的起动电流,它主要是用在轻载起动的负载降低起动压降,在起动时难以知道起动压降,不能充分利用压降空间,损失起动力矩,对电动机不利。斜坡电压起动顾名思义是电压由小到大斜坡线性上升,它是将传统的降压起动从有级变成了无级,主要用在重载起动,它的缺点是初始转矩小,转矩特性抛物线型上升对拖动系统不利,且起动时间长有损于电机。转矩控制起动用在重载起动,它是将电动机的起动转矩由小到大线性上升,它的优点是起动平滑,柔性好,对拖动系统有更好的保护,它的目的是保护拖动系统,延长拖动系统的使用寿命。同时降低电机起动时对电网的冲击,是最优的重载起动方式,它的缺点是起动时间较长。转矩加突跳控制起动与转矩控制起动相仿也是用在重载起动,不同的是在起动的瞬间用突跳转矩克服电机静转矩,然后转矩平滑上升,缩短起动时间。但是,突跳会给电网发送尖脉冲,干扰其它负荷,应用时要特别注意。电压控制起动是用在轻载起动的场合,在保证起动压降下发挥电动机的最大起动转矩,尽可能的缩短了起动时间,是最优的轻载软起动方式。

4、软启动器停车方式有三种:一是自由停车,二是软停车,三是制动停车。电子软起动带来最大的停车好处就是软停车和制动停车。软停车消除了由于自由停车带来的拖动系统反惯性冲击。制动停车在一定的场合代替了反接制动停车。

5、软起动运行特点有:(1)能使电机起动电压以恒定的斜率平稳上升,起动电流小,对电网无冲击电流,减小负载的机械冲击。(2)起动电压上升斜率可调,保证了起动电压的平滑性,起动电压可依据不同的负载在30%~70%Ue(Ue为额定电压)范围内连续可调。(3)可以根据不同的负载设定起动时间。(4)起动器还具有可控硅短路保护、缺相保护、过热保护、欠压保护。

软启动与自藕降压启动相比前期投资要高 ,但就性能而言具有其它传统启动方式无法比拟的优势,如果从长远及节能考虑的话软启动具有以上的优点可以大大减少无论是电气设备或是传动机械设备都延长了其使用寿命及减少了很多的事故发生率,而且就现在的节能降耗方面尤其突出。

网友J:
1. 自耦变压器冲击电流大、冲击转矩大,起动过程中存在二次冲击电流和冲击转矩,有色金属用量大,保护没有软起多。自藕降压启动优点,接线简单,维修方便、运行、投资费用低,对使用的环境要求不高,故障较少。
2. 软启动器可实现降压和限流启动,启动较平稳,对电机及机械设备的冲击较小,保护功能全面,自动化程度较高,可实现远程控制,缺点:维修比较困难,投资较高,对使用的环境要求较高,电子原件过载能力较低。
现在常用的电机启动控制方式有星三角启动、自藕降压启动、软启动器启动、变频启动,四种启动器从投资上的成本是依次增高,但现行用在大功率电机的启动控制主要采用自藕降压启动、软启动器启动。自藕降压启动要用多个大功率接触器,而且动力电缆接线麻烦、控制回路线路也比软启动多。软启动采用大功率IGBT功率元件,本身带有各种电机保护功能:如:欠压、缺相、相序、过载等保护,主回路、控制回路的联线简单,所用的元器件少,投资成本和自藕降压启动相差不是很大,因而,现用于大功率电机启动多采用软启动。
变频器的功能比软启动的功能强的多,不但有软启动的功能,还有变频功能,对一功能多的变频器,还有自带模拟量输入(速度控制或反馈信号用),PID控制,泵却换控制(用于恒压),通信功能,宏功能(针对不同场合有不同的参数设定),多段速等等。
自耦变压器起动,通过降低电动机的起动电压来降低起动电流,起动方式采用分步跳跃上升的恒压起动,因此,起动过程中存在二次冲击电流和冲击转矩,而且接触器故障多、电动机冲击电流大、冲击转矩大、冲击力矩大、效率低。自藕降压启动优点,接线简单,维修方便、运行、投资费用低。
软启动器还具有下列优点:①减少冲击力,延长设备寿命;②根据不同负载选用不同的启动方式以提高加/减速特性;③保护功能全面;④提高可靠性;⑤通过修改参数,匹配不同的负载对象;⑥智能化,可以与PLC等相互通讯。缺点:维修比较困难,投资较高。启动是通过在电动机主回路串接变频?变压器件或分压器件,使电动机在启动过程中,端电压从某一设定值自动无级上升至全压,从而使电动机转速平稳上升至全速的一种电动机启动方式。
软启动的优点:1.在整个启动过程中电动机平稳加速,无机械冲击。
2.尽可能降低启动电流,使切换时没有电流冲击。
没有严格界线,一般软启动是指在自控系统控制下,使电流,转速按设定的方式上升称为软启动。 而自藕降压启动,只不过是较简单的分阶段的启动。

网友K:
       一般中小型鼠笼式异步电动机可以直接启动,直接起动设备简单,方法简便。但起动电流大,起动转矩小。
       大容量的鼠笼式异步电动机一般采用降低定子绕组端电压的方法起动,降压起动时,可以减小起动电流,但也不可避免地减小了起动转矩。自藕降压启动优缺点: 1、起动电流小;2 、起动控制设备不能频繁起动;3 设备较贵,但起动转矩 比星角转换方式的转矩大。
       软启动器,变频器已经普遍使用,对于小容量的设备尚可推广使用方便控制,对于大容量,高电压电机要慎重使用,虽然这方面技术已经成熟,但是因为线路当中非线性元器件的存在会产生大量谐波成分污染电源。尽管有谐波治理设备,但在低压线路当中仍存在波形极不规则的现象,影响办公电子设备的正常使用,对电容器的击穿也有一定危害。

网友L:
现在常用的电机启动控制方式有星三角启动、自藕降压启动、软启动器启动、变频启动,四种启动器从投资上的成本是依次增高,但现行用在大功率电机的启动控制主要采用自藕降压启动、软启动器启动。自藕降压启动要用多个大功率接触器,而且动力电缆接线麻烦、控制回路线路也比软启动多。软启动采用大功率IGBT功率元件,本身带有各种电机保护功能:如:欠压、缺相、相序、过载等保护,主回路、控制回路的联线简单,所用的元器件少,投资成本和自藕降压启动相差不是很大,因而,现用于大功率电机启动多采用软启动。
变频器的功能比软启动的功能强的多,不但有软启动的功能,还有变频功能,对一功能多的变频器,还有自带模拟量输入(速度控制或反馈信号用),PID控制,泵却换控制(用于恒压),通信功能,宏功能(针对不同场合有不同的参数设定),多段速等等。

另外电机软启动用的是软启动器,他对电机输入的电压时从0逐渐到额定电压的,它是一个平滑的启动过程,对电网冲击性非常非常小,也不会因为电机的直接启动带来的对电机绝缘的破坏,而自耦降压启动则是在启动的时候给电机先加上为额定电压的60%到80%的电压,然后在转换到全压运行,这种启动方法虽然也起到保护电网和电机的作用,但是效果远比不上软启动器!

网友M:
软启动器(软起动器)是一种集电机软起动、软停车、轻载节能和多种保护功能于一体的新颖电机控制装置,国外称为Soft Starter。软启动器采用三相反并联晶闸管作为调压器,将其接入电源和电动机定子之间。使用软启动器启动电动机时,晶闸管的输出电压逐渐增加,电动机逐渐加速,直到晶闸管全导通,电动机工作在额定电压的机械特性上,实现平滑启动,降低启动电流,避免启动过流跳闸。待电机达到额定转数时,启动过程结束,软启动器自动用旁路接触器取代已完成任务的晶闸管,为电动机正常运转提供额定电压,以降低晶闸管的热损耗,延长软启动器的使用寿命,提高其工作效率,又使电网避免了谐波污染。软启动器同时还提供软停车功能,软停车与软启动过程相反,电压逐渐降低,转数逐渐下降到零,避免自由停车引起的转矩冲击。
因此可以说软启动比自藕变压器降压起动好。

网友N:
20MP获得者:

10MP获得者:
Piston topkingjun
利利 ganhong008
勇者 zyw3166
djgyy djgxy
一品黄山 张立旺
Smile lyc19730508
gaoqiang128_well gaoqiang128_well

20积分获得者:
Wang-fei lanjiang04
a332329107 a332329107
AQD008 AQD008
电仪人生 jy7898818
welfare87 welfare87
coll168_week coll168_we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