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相200v5.5KW的电动机用变压器还是稳压器

楼主(2011-05-12):
有一台设备,主电机是5.5KW,3相200V.有两个0.4KW和0.2KW的3相200V的电机,还有3个1KW 的单相变压器,

请教:

   是用变压器好,还是稳压器好,要用多大的容量的!

网友A:
具体说一下,是伺服电机还是普通三相异步机?伺服电机要求高点的可以使用变压器+稳压器;普通电机不用了,改星接变为角接方式即可是,当然你要是为此愿意使用三相380/220的变压器也可以

楼主:
老哥辛苦了啊,上面的都是普通三相异步机,稳压器的容量要多大啊?

网友B:
用变压器

网友C:
变压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