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电源电压与直流母线电压的关系

楼主(2011-05-12):
今天早上发现这个问题,电源电压是370v,可是直流端电压只有500v。

这是什么原因呢? 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A:
理论上直流电压应在520V左右,考虑到测量仪表的误差等因素,直流电压在500V也算是正常的

楼主:
收到,谢谢嚎踢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