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g-C32T 控制步进电机方法

楼主(2011-05-12):
本人刚入行,请教大家,

松下PLC fpg-C32T 是不是最多能控制4个步进电机?编程时程序要怎么样写?

正反转方向控制又该如何编写程序?能用向导写出控制4个电机的程序吗?

请高手给邮个实例,邮箱:ayfang@139.com

谢谢啦!!!越详细越好``。

网友A:
太菜了还是找人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菜了还是找人做好点

正想学习下哈,请高手来点有用资料呵。

网友B:
110407879松下群

网友C:
加入松下PLC QQ群:23838527

网友D:
要是菜,还是找高人做好,你跟着学习下

网友E:
大家不能这么说 都有个学习过程嘛

FPG-C32T一般只能控制2个步进实现正反。非要做些特殊方式控制4个的话 那么4个不可以同时工作。

网友F:
加个模块就可以了。呵呵。 正反转只要把控制代码改变也可以。最好看看指令说明 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G:
如果你刚刚接触松下PLC,不太清楚如何编写位置控制程序时,可以在编程软件中“向导”一栏中选择“位置控制辅助功能”---“CPU指令输入”,然后根据你的实际动作填写一个表格,确定后程序会自动生成。

网友H(2012-09-01):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程序做好了没?我现在用FP-XC30T也是控制四个伺服,控制也跟你这个一样,要是你的做好了能给我发个程序来学习学习吗?谢谢邮箱0763667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