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英威腾CHV130变频器高速脉冲参数修改怎么用

楼主(2011-05-12):
想用PLC输出高速脉冲来修改英威腾CHV130变频器的参数,变频器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网友A(2011-09-21):
这个是要通过通讯协议来的,你用高速脉冲估计不行。还是用通过通讯口通过通讯协议比较方便的。

网友B:
西安百高特陶科技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水泥、电力、矿山等行业设备和管道防磨处理

地址:西安市东关正街107号东方星苑C座607

邮编:710048

传真:029-82292608

手机:15332309311

超耐磨刚玉陶瓷表面复合技术

技术简介:超耐磨刚玉陶瓷具有优异的硬度、强度和耐磨损抗腐蚀性能,其耐磨性、实用性等大大优于其它耐磨材料。通过独特的复合工艺将耐磨刚玉陶瓷作为工作表面与金属部件基体结合,从而大幅提高设备耐磨防腐能力和寿命。

主要性能:经权威机构检测,在同等实验条件下超耐磨刚玉陶瓷的耐磨能力相当于锰钢的260倍,高铬铸铁的170倍;比耐磨橡胶高10倍以上。超耐磨刚玉陶瓷与金属部件基体的复合强度可达30Mpa以上。使用温度最低80℃,最高达到500℃。

应用范围:此项技术广泛应用在火电、钢铁、冶炼、机械、煤炭、矿山、化工、建材、港口码头等磨损严重的行业。如电力、钢铁等行业的各种风机叶轮、壳体、风管、烟道。分离器等耐磨防腐;矿山选矿、耐磨衬里、溜槽、滑道等设备;水泥厂选粉机及各种耐磨弯管、弯头;其他行业的各种磨粉机、风机粉碎机、筛选及输送设备的衬里、刮板,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