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软启动器改变相序问题

楼主(2011-05-12):
我用一台软启动器控制110KW的风机,正常运行时风机电流在180A左右,突然风机反转风机电流将到90A,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突然反转??

网友A:
如果是起动时是软启接入回路,而起动完后,旁路接触器接入回路,感觉旁路接触器接错了相,不知说的对不对。

楼主:
接触器也没接错啊!而且一直都很正常突然出现这种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