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PLC实现脉冲的三角波输出

楼主(2011-05-12):
求助,论文设计中需要PLC输出一个三角波型的频率脉冲来实现对电机变速的控制(如下图),望各位大大慷慨赐教,由于本人是PLC小白,麻烦讲解的尽量详细点,感谢不已啊!!(新手,只有这么点悬赏分,请见谅!)

网友A:
自己看看手册吧,这个东西一言难尽

网友B:
可以用等幅脉宽调节的方式来实现调速,无需三角波。三菱PLC 有PWM 指令

网友C:
方向信号+PWM。

方向信号+模拟输出。

就是一个斜坡发生器!

网友D:
如果分辨率要求不高的话,用PLC的模拟量输出。但是只有正向的,反向得靠方向信号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