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wido宏通讯

楼主(2011-05-12):
twido PLC,需要同时用到两个宏0、1,为什么每次执行只有第1个宏指令?有什么方法可以同时执行这两个宏?

LD 1
【 C_WRNW 0 5 】
【 C_RDNW 0 5 】
【 C_WRNW 1 5 】
【 C_RDNW 1 5 】
只执行宏0读写指令。

网友A:
请注意PLC的基本工作原理是顺序扫描执行,注意时序分布

网友B:
每条宏指令的执行加一个分时去控制(即不要让以上四条宏指令同时接通),否则串口上的数据就要乱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