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1-05-12):
有一台控制设备,单相两百二十伏的变频器使用没多久,变频器出故障了.换了台变频器,用了几天没有出现情况,但是接上地线,立刻就烧掉了.请问各位高手,具体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换了台变频器,用了几天没有出现情况,但是接上地线,立刻就烧掉了------那到底是出问题没有啊?烧地线算不算故障?是“用了几天”出现的还是“立即就”出现的?怎么感觉楼主的表述逻辑混乱、时间无序啊?!

网友B:
变频器专业维修13830812651

网友C:
什么品牌的变频器?故障原因?故障现象?故障代码?

楼主都木有表达清楚,不好分析不好处理

网友D:
请详细诉说一下故障情况。

网友E:
烧地线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