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EL系列用的是什么型号MCU

楼主(2011-05-12):
请求帮助!我在维修台达变频器VFD004EL21A,但不知道其采用的MCU型号,请哪位帮助提供,多谢哦

网友A(2011-08-17):
呵呵,这个可以看看MCU上的型号标号,由于涉及到有些商业问题,厂家很少公开具体的型号。

网友B(2011-12-20):
上照片看看就可能知道的

网友C(2012-02-21):
MCU也能换????出现什么故障了,怎么判断是MCU坏了?

网友C:
MCU也能换?????

出现什么故障了,怎么判断是MC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