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PLC 与 PC通讯

楼主(2011-05-12):
各位·大侠,用 s7-300与 PC 通讯,pc 与plc 之间需要哪些软硬件,有哪些设置?有资料可以提供吗?

ygs116@hotmail.com

谢谢。

网友A:
与pc通讯,可选用mpi、dp、net,主要根据自己的配置选择一个pg/pc接口

网友B:
用5611卡 或者用编程电缆代替

网友C:
深圳市西马特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兼容西门子包括SM7-200/300系列数字量模块、模拟量模块、通讯模块,开关电源,PPI电缆,MPI适配器:工业平板电脑,无线路由器等。产品可靠稳定,品质优良、精度高,速度好,使用方便,即插即用。 价格实惠~!!QQ:120845399 tel:0755-26068785-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