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高压同步电动机莫名奇妙地跳闸

楼主(2011-05-12):
 我厂一台10KV同步电动机联系3次出现运行3个月突然停机现象。停机后仪表控制系统和电气控制系统均为出现报警现象,检查各部位未发现异常及故障点,工艺处理后再次启机又运行正常。
该电动机保护为四方216M电动机保护;真空断路器:西高所;电动机差动保护装置:SR469;所有电气、仪表、励磁无任何报警;

后台监控显示:顺序为:工艺允许启动动作;断路器分闸;

网友A:
1.应该是工艺那边引起的故障吧

2.是不是有闭点跳闸的出口。当电源瞬间跌落时,有可能造成失电跳闸;

3.有可能是励磁引起的故障。

4.“工艺允许”的编程条件是不是有问题,一般“工艺允许”这个条件只作为允许合闸的条件,是不是也把它作为跳闸条件处理了?

我几年前在沧州也帮助用户处理过类似问题,每年也总有莫名的跳闸4-5次,最后发现的是励磁问题。

请您好好查查吧!这样的故障需要怀疑一切,千万不能想当然认为这个环节肯定没问题,一般难以解决的问题就存在于不常发生问题的环节。

另外,综保应该有故障波形记录的吧!

4.

楼主:
1、对压缩机运行参数的历史记录、报警信息进行提取与分析,没有发现异常记录; 对操作记录进行查看,无涉及到影响停机的操作;
2、对低压电气控制柜和砺磁柜进行检查,无异常; 但是该电动机以前旋转整理盘及磁极都曾经出现过问题;

3、工艺允许是起机条件,综保显示允许启动动作2秒后分闸;

4、综保未查到故障波形记录

楼主:
如何判断是励磁的故障呢?可能是励磁的哪一部分故障呢?

楼主:
整流盘有故障励磁应有报警

楼主:
没有回复?高手们帮忙分析分析啊

网友B:
1、查一下仪控的联锁。

2、检查一下高压柜联锁控制励磁柜的那个接点。

3、考虑是否有干扰。把联锁电缆换为屏蔽电缆试试。

4、在电脑上做个开关量动作记录,方便查找。

网友A:
我以前处理的也是无刷同步机,不知你用的哪里的励磁?如果感兴趣您可以上班时间通过qq:786103604交流下,注明电机启动问题

楼主:
中国核工业的,液态电阻软启动

网友A:
已经在QQ里加你了,通过qq联系吧

网友C:
“工艺允许是起机条件,综保显示允许启动动作2秒后分闸;”,应该是负载工艺方面的问题!

楼主:
工艺允许启动串在合闸回路中。。。。。

网友A:
瞬间电压跌落导致控制装置失电动作的可能性比较大,特别对于闭点跳闸的设备更要注意。这个时候一些记录设备是没有办法工作的,就像人昏迷以后不知道自己在昏迷期间干了什么是一个道理,你按这个思路看看。

网友A:
或重点看程序里工艺允许和那些地方关联,有可能是程序里有BUG

网友A:
一般而言,工艺允许这个条件只和合闸条件有关,一旦电机启动后,就不再理会这个条件了。但也有人把“工艺允许”看成是允许,把他的反即“工艺不允许”看成是跳闸故障,这样如果这个点出现抖动或传输不稳(通常这个点来自比较遥远的工艺)就会报的是—“工艺允许”问题,而不是报“工艺不允许”。你看看程序,是不是“工艺允许”的反是跳闸条件?

楼主:
我们做ESD试验时,都做了工艺允许启动条件和工艺连锁跳车试验,都正常。

楼主:
允许启动与工艺连锁停车是两对点

楼主:
其它电气设备未出现该故障,电压记录未发生大波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做ESD试验时,都做了工艺允许启动条件和工艺连锁跳车试验,都正常。

1、既然工艺正常允许,工艺连锁跳车,应该是装置误动作;

2、观察找原因,例如工艺允许触点被其它运动部件撞击,或者由于剧烈震动等!

楼主:
被撞击可能性也没有,一般运行2-3月出现一次突然跳闸。

楼主:
判断是误动作,但误动作频率挺高,现在不清楚保护故障可能性大,还是励磁故障

网友D(2011-07-01):
保护性动作的可能性很大,如果对生产没有多大的破坏,可视为正常动作。如果时间非常均衡,可考虑非正常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