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线圈的构造问题!

楼主(2011-05-12):
三相交流异步电机的线圈一般为三个线圈连接方式为三角形或星形。请问伺服电机有几个线圈啊,线圈之间是怎么连接的?                           有图最好,伺服电机指三相交流伺服电机。谢谢!

网友A:
不同的电机,线圈数量不同,集中绕组的小电机12个,9个比较典型,至于如何接先找本电机学,或者绕组结构的书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