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11-05-12):
伺服电机是如何接受脉冲的啊,我们公司有台伺服电机,在电机接线上有一根电源线三相的,有一根电磁制动器线,还有一根编码器线反馈脉冲的。怎么没有接受脉冲的线啊?

2.伺服电机的三种控制模式P,S,T,    在不同的工作模式下接线有无区别?

网友A:
LZ说的3根线都是电机上的线,这些线必须接到伺服驱动器上,由驱动器控制和驱动这个电机,电机才能正常工作。

接受脉冲指令的线在驱动器上。

伺服电机加伺服驱动器构成的伺服驱动系统有位置、速度、力矩三种运行模式,不同运行模式下接线的差异主要表现于因模式不同而导致的指令线接线方式不同。

建议楼主找一本伺服使用手册,从头到尾啃一边,如果有条件结合实物操作一边,很快就熟悉了。

网友B:
伺服电机的接线在三种模式的接线是一样,没有区别。是在不同运行模式伺服驱动器控制信号线(CN1)的焊线有区别。

网友C:
要有驱动器的拜托。光有电机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