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通讯的监控

楼主(2011-05-12):
我做了台达和三菱FX1N的485通讯,可以对变频器进行正反停,可怎么监控的数据不对呢?以下是程序,请高手指点

此时我的变频器实际频率是2.7HZ,可是监控的数据怎么不对啊?

楼主:
变频器型号:台达VFD-M,PLC型号:三林FX1N,程序是对变频器的频率进行监控。

网友A:
监控的结果是怎样的?

楼主:
监控的结果是不管怎么改变频率,监控的数据都是一样的,不会变,当然也不正确。

楼主:
已处理好,谢谢各位。

网友B:
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将就是在线监控RS指令读取变频器反馈回来的数据变化是从哪个的地址变化,当然通过查看变频器手册也能知晓是从第几个地址开始接收实际数据的,然后用相应的HEX 指令便能将数据转换出来 从而达到监控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