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1-05-12):
         伺服电机的工作原理:             1.伺服主要靠脉冲来定位,基本上可以这样理解,伺服电机接收到1个脉冲,就会旋转1个脉冲对应的角度,从而实现位移,因为,伺服电机本身具备发出脉冲的功能,所以伺服电机每旋转一个角度,都会发出对应数量的脉冲,这样,和伺服电机接受的脉冲形成了呼应,或者叫闭环,如此一来,系统就会知道发了多少脉冲给伺服电机,同时又收了多少脉冲回来,这样,就能够很精确的控制电机的转动,从而实现精确的定位,可以达到0.001mm。

请问:1伺服电机是怎么接受脉冲的啊?我怎么没在电机上找到接受脉冲的线呢

2伺服电机的三种控制模式P,S,T.  在实际应用中各有什么优点和特点,一般用哪种控制模式?

请老师指点!

网友A:
对:aaaabc 关于

1,伺服电机要配合伺服驱动器才能工作.当伺服工作在位置(P)模式时,接受的是上位控制器的脉冲和方向信号,这时类似于步进电机.

现在的伺服电机都是UVW三相线,你当然看不出来所谓的接受脉冲的线

2,一般采用(T)电流/转矩模式,这种模式会有比较好的效果,如果对速度有要求,采用速度(S)模式,位置模式只是一些低端应用,并且位置模式用伺服显得很浪费.

想知具体,请到GALIL论坛问刘岩利老师.

内容的回复:

你可真有才,胡编乱造

网友B:
对:aaaabc 关于

1,伺服电机要配合伺服驱动器才能工作.当伺服工作在位置(P)模式时,接受的是上位控制器的脉冲和方向信号,这时类似于步进电机.

现在的伺服电机都是UVW三相线,你当然看不出来所谓的接受脉冲的线

2,一般采用(T)电流/转矩模式,这种模式会有比较好的效果,如果对速度有要求,采用速度(S)模式,位置模式只是一些低端应用,并且位置模式用伺服显得很浪费.

想知具体,请到GALIL论坛问刘岩利老师.

内容的回复:

果然是高手,见意你回去多看看书在发言吧

网友C:
就算是普通电机地接上动力电(线)才能运转。

伺服电机则必须有伺服驱动器才可能工作。脉冲是发给驱动器的弱电信号,而不是直接给电机。

不是楼主是什么身份?学生?!

网友D(2011-07-13):
应该是伺服驱动器上有脉冲输出吧

网友E(2011-11-11):
PP  NP   NG  PG   OP  P15R   就是啊

网友E:
三相U V W  受电 就是脉冲

网友F(2012-05-16):
伺服电机与伺服驱动器或者叫伺服控制器配套使用。三相电是接到伺服驱动器上的,然后伺服控制器有两条线跟电机连,一个应该是提供动力的,另一条是与电机上的光电编码器或者旋转变压器(用于测量电机转角的)连的。伺服驱动器还有一路信号与上位机相连,就是上位机发送的控制信号给驱动器,驱动器用来控制电机的运转,驱动器的一些信号也可以返回到上位机使用。

对于转矩控制,一般用到的是电机的电流环,这一个是最内环,运算最快,一般对转矩有要求的场合使用,比如要控制织布的张紧力的场合;速度控制一般用到速度环和电流环,用于对速度有精确要求的场合;位置控制时最外环的控制,用于对位置有精确要求的场合,比如说机床上要实现精确的点位控制的时候。当然由于位置环是最外环,因此运算的时间最长,算法也最复杂。